入门求教用51单片机产生48路的高低电平信号去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9-04-08):
选用带uSB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带USB的单片机,还是仅要产生48路的控制信号?

用USB 接口去控制一款单片机产生48路信号电平!入门给个最简单方案!谢谢

网友B:
命题太广了。
48路高低电平控制,可以用6根+8根地址线去分时复用,然后锁存输出,也可以用独立的48个地址线去单独控制。
USB都是通过串口,配合430芯片(外部芯片)转换电平后实现的。 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所以,如果要48路单独控制,就需要16位MCU来搞了, 如果用地址线来片选,51就可以搞定。不过外部逻辑电路会稍微复杂一点点。不知道你要如何去实现呢。

网友C:
C8051F系列 增强型的51单片机
IO没有48 可以通过595这样串转并去扩展IO

网友A:
你是要带USB的单片机,还是仅要产生48路的控制信号?

楼主:
那位大侠帮忙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