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lcd显示程序有什么错误,lcd不显示字符 求帮助

楼主(2019-04-0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12864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M_RST =  P3^2;
//sbit LCD_PSB =  P0^4;            //串/并方式控制,部分液晶不需要

uchar code dis0[]="  IC卡门禁系统  ";
uchar code dis1[]="1.IC卡输入      ";
uchar code dis2[]="2.密码输入:8位  ";
uchar code dis3[]="3.IC卡登记      ";
uchar code dis4[]="4.密码设置:8位  ";
uchar code dis5[]="成功            ";
uchar code dis6[]="失败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x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delayNOP()  //延时4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因为引脚的定义DB0..DB7是从P1.7...P1.0排列的                                                    */
/*所以顺序需要调换一下                                             */
/*                                                                 */
/*******************************************************************/
  INT8U swapbit(INT8U udata)
{
  INT8U ii,tmp=0;
  for(ii=0;ii<8;ii++)
  {
    tmp<<=1;
    if(udata&0x01)
    {
      tmp|=0x01;
    }
    udata>>=1;
  }
  return tmp;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LCD_data&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
   unsigned int K=20000;
   while(lcd_busy() && K--);  //预防没插LCD时候停在这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LCD_data = swapbit(WCLCM);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WDLCM)
{
   unsigned int K=20000;
   while(lcd_busy() && K--);  //预防没插LCD时候停在这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LCD_data= swapbit(WDLCM);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部分液晶不需要
   // LCM_RST =0;
    write_cmd(0x36);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
        delay(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
/*                                                                                                    */
/* 显示主程序                                                                        */
/*                                                       */
/*********************************************************/
void display_all()
{

    uchar i;

          lcd_pos(0,0);             //第一行显示数字0~9
          i = 0;
      while(dis0[i] != '\0')
       {
         lcd_wdat(dis0[i]);      //显示字母
         i++;
       }

      lcd_pos(1,0);             //第二行显示字母
          i = 0;
      while(dis1[i] != '\0')
       {
         lcd_wdat(dis1[i]);      //显示字母
         i++;
       }

          lcd_pos(2,0);             //第三行显示文字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i++;
       }

          lcd_pos(3,0);             //第四行显示广工无线电社
          i = 0;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i++;
       }

}

/*********************************************************/
/*                                                                                                    */
/* 特定字符显示主程序                                                                        */
/*

C:
0="  IC卡点台灯    ";
1="1.读卡中....    ";
2="2.登记....      ";
3="成功            ";
4="失败            ";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
{

      uchar i;
          lcd_pos(a,b);             //第一行显示数字0~9
          i = 0;
          switch(c)
          {
               case 0:
                while(dis0[i] != '\0')
              {
                lcd_wdat(dis0[i]);      //显示字母
                i++;
              }
                          break;

                     case 1:
               while(dis1[i] != '\0')
              {
                lcd_wdat(dis1[i]);      //显示字母
                i++;
              }
                          break;

                         case 2: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母
                i++;
              }
                          break;

                          case 3: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显示字母
                i++;
              }
                          break;

           case 4:
               while(dis4[i] != '\0')
              {
                lcd_wdat(dis4[i]);      //显示字母
                i++;
              }
                          break;

           case 5:
               while(dis5[i] != '\0')
              {
                lcd_wdat(dis5[i]);      //显示字母
                i++;
              }
                          break;
           case 6:
               while(dis6[i] != '\0')
              {
                lcd_wdat(dis6[i]);      //显示字母
                i++;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一般字符显示主程序                                                            */
/*

*p:内容
c:个数

/*********************************************************/
void display2(uchar a,uchar b,uchar *p,uchar num)
{

      uchar i;
          lcd_pos(a,b);             //第一行显示数字0~9
      for(i=0;i<num;i++)
          lcd_wdat(p[i]);      //显示字母

}

/********************
清除某一行
*********************/
void display_clear_line(uchar a)
{
   uchar i;
   lcd_pos(a,0);
   for(i=0;i<16;i++)
     lcd_wdat(' ');

网友A(2019-12-10):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