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单片机流水灯用按键控制暂停继续的程序

楼主(2019-04-08):
基于51单片机的流水灯按键控制关于按键控制暂停继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int变量uint
#define shuzu1 unsigned char
#define shuzu2 unsigned char //定义两个数组,实现两种流水灯
shuzu1 i;
shuzu2 j; //数组 i,j变量
shuzu1 code table1[]={0xfc,0xf9,0xf3,0xe7,
                                    0xcf,0x9f,0x3f}; //数组1,每两个流水灯亮
shuzu2 code table2[]={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数组2,一位流水灯亮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定义四位数码管函数名(k1,k2,k3,k4)
void deng1(); //流水灯1的子函数
void deng2(); //流水灯2的子函数
void anjian(); //按键暂停继续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延时函数
void deng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while(!k1); //判断按键1是否按下,松手检测
                        for(i=0;i<=7;i++)
                        {
                        P1=table1[i];
                delay(500);//流水灯程序
                        anjian();//按键暂停继续子程序
                                if(k2==0)
                                {
                                        delay(10);
                                        if(k2==0)
                                        {
                                        deng2();//中途跳出灯1循环
                                        }
                                }
                        }
                }
   }
}
void deng2()
{
        if(k2==0)
        {
                delay(10);
                if(k2==0)
                {
                        while(!k1);
                        for(j=8;j>=0;j--)
                        {
                        P1=table2[j];
                delay(500);
                        anjian();
                                if(k1==0)
                                {
                                        delay(10);
                                        if(k1==0)
                                        {
                                        deng1();
                                        }
                                }
                        }
                }
   }
}
void anjian()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判断按键3是否按下,松手检测
                        while(1)//死循环,使流水灯暂停
                {
                        if(k4==0);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
                                                break;//跳出死循环
                                        }
                        }
                }
                }
        }
}
void main()
{
        while(1)
        {
        deng1();
        deng2();
        anjian();//调用三个子函数
        }
}

网友A:
楼主,你那个32行的代码是不是有错呀?小白不是很懂,你那个数组1里就6个数,为啥你的table1里面显示是7个数呢?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32行的代码是不是有错呀?小白不是很懂,你那个数组1里就6个数,为啥你的table1里面显示是7个 ...

数组1里是七个数,你可以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