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求解释和流程图

楼主(2019-04-08):
//  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void uart_rx(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dat;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if(dat==':'&&(i==0)) //接收数据第一帧
       {
            buff[i]=dat;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else
            if(flag==1)
              {
                      i++;
                      buff[i-1]=dat;
                      if(i>=2)
                  {
                           i=0;
                           flag=0;
                           flag_REC=1 ;
                           switch (buff[0])
                           {
                                 case 'C':
                                 switch (buff[1])
                                 {
                                  case '1': LED_3_S=1;break;
                                  case  '3': LED_3_S=0;break;

                                 }        break;

                                 case 'D':
                                 switch (buff[1])
                                 {
                                  case '1': LED_4_S=1;break;
                                  case  '3': LED_4_S=0;break;

                                 }        break;
                           }
                      }  // 停止接收
              }
         }

}

网友A:
前面  dat=SBUF;直接赋值了,后面if语句里面的判断不就没有起到作用,就一直是无法用的,直接跳转else,不就错了。。。嗯。我也不是很懂,只是觉得这个地方错了。

网友B:
这个串口中断函数有诸多错误,根本不可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串口中断函数有诸多错误,根本不可能正常工作。

求大佬帮我改一下错误

网友C: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你是想一口吃成胖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佬帮我改一下错误

按你的意图写了串口通讯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_3_S=P1^6;
sbit LED_4_S=P1^7;
bit flag=0;
uchar buff[]={0,0,0};                        //缓存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SendOneByte(uchar c)
{
    SBUF = c;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if(flag==1)                        //3字节数据串接收完成
                {
                        ES=0;                        //关串口中断
                        flag=0;                        //接收完成标志清0
                        for(i=0;i<3;i++)
                                SendOneByte(buff[i]);//返回收到的数据
                        ES=1;                        //开串口中断
                        if(buff[1]=='C')
                        {
                                switch (buff[2])
                                {
                                        case '1': LED_3_S=1;break;
                                        case '3': LED_3_S=0;break;
                                }
                        }
                        if(buff[1]=='D')
                        {
                                switch (buff[2])
                                {
                                        case '1': LED_4_S=1;break;
                                        case '3': LED_4_S=0;break;
                                }
                        }
                        for(i=0;i<3;i++)
                                buff[i]=0;        //清空缓存
                }
        }
}
/*****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void uart_rx()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RI=0;
        buff[i]=SBUF;
        if(buff[0]==':')        //验证数据头,否则重新接收覆盖
        {
                i++;
                if(i==3)
                {
                        flag=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i=0;
                }
        }
}

网友D(2019-08-01):
我最近也在弄串口,觉得自己好多不会啊

网友E:
好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