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闪动,设计中遇到过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9-04-08):
背景:我做一个单片机实验版电路,电路中有小票打印,有语音输出,液晶显示;9V1A供电,电路有电路转换输出5V3A到稳压芯片;
实际搭建完成后,打印小票OK,语音OK,液晶显示OK;

不足:如果没有然后操作只是插电开机状态一切正常,一旦驱动打印小票(5V3A)液晶就闪一下,打印正常;就算排除打印小票,只是语音输出(3.3V)液晶也闪一下;我看电路中有稳压芯片,也有各种二极管做保护;

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A:
不是电压问题就是屏幕坏了

网友B:
可以使用示波器抓一下电压波形

网友C:
“显示+CPU”用的电源独立布线,用一个二极管与其它电源分开,二极管后加一只大电解。
目的是与“打印+语音”的用电“隔开”。
原因:“打印+语音”瞬间吃电流大,稳压块瞬间顶不住大电流,造成电压下降,使得显示器供电不足。
解决:当显示器供电不足时,大电解代替电源供电。
二极管的作用是:不让大电解的电能向其它部分供电。

网友C:
另一种可能是,打印机未加续流二极管,其电感的反压反射到了电源上,这种可能性相对上面的分析,可能性小一点。
这种情况闪动发生于打印结束。上面分析的情况,闪动发生于打印开始。

网友D:
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CPU”用的电源独立布线,用一个二极管与其它电源分开,二极管后加一只大电解。
目的是与“打印+语 ...

我可以直接在LCD的3.3V线上接二极管和1000P钽电容做你说的方法,可以嘛。

网友E:
请问小票打印机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是多少?

网友F(2020-01-02):
你好,请问这个闪烁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是LCD12864的背光闪,应用模块里有一个电加热的东西,会瞬时电流到300MA,而整机最大才400MA左右

网友F:
请问屏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12864液晶背光闪,系统中有电加热部件,用电量会突增,加电感电容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