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倒立摆自动起摆遇到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玩倒立摆项目,硬件是在平衡小车之家上直接买回来的,用的主控板是stm32f103,做到那个自动起摆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用的是店家给的程序,起摆的时候特别不稳定,就是他能够摆上来,但是不到一秒钟就摆下去了,然后整个电机都停止运转,起先觉得是那个倒立平衡(就是串口服务函数)那里面判断300ms的时间太长,所以把他改小了,但是也没用,后来觉得是摆上去的时候惯性太大了,触碰到倾角保护了(     if(Turn_Off(Voltage)==0)              //===低压和倾角过大保护),就是这个函数,然后把他注释掉,摆上去的时候,整个电机确实继续运行,但是那个摆还是坚持不到一秒钟,然后整个硬件一直在做无敌风火轮的那种,随便转,还是达不到要求,现在楼楼很头疼,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自己功底还是太差了,请求大佬指点下。(对哦,还有呢,就是我在程序的每一步都加了printf函数看看哪一步出现了问题,就是在自动起摆的步骤都运行成功了,然后就到了倒立平衡的函数,也就是串口服务函数,发现进入之后,很快就跳出来了)

/////////////////////////自动起摆

     if(Flag_qb==0)                       //第1步,采样
     {
      printf("hehe");
      if(Target_Position<13120&&Flag_Back==0) Target_Position+=2, Ratio=0.01;
       if(Encoder>12000)Flag_Back=1;
       if(Flag_Back==1)
      {
       Ratio=0.1;  //使用较小的PID参数
       Target_Position=Position_Max;//回到之前读取的角位移传感器数据最大的地方
       if(Count_Next++>600)  //3s之后 进入下一步
       {
         Flag_qb++;
          TIM2->CNT=10000;
         Flag_Back=0;
       }
      }
      Encoder=Read_Encoder(4);   //===更新编码器位置信息
      Moto_qb=Position_PID(Encoder,Target_Position); //位置闭环控制
      if(Moto_qb>1200)Moto_qb=1200;   //控制位置闭环控制过程的速度
      if(Moto_qb<-1200)Moto_qb=-1200;
      Set_Pwm(Moto_qb);  //赋值给PWM寄存器
      if(Encoder>10260&&Encoder<11300&&D_Angle_Balance==0&&Flag_Back==0)//采样相关的初始值
      {
       if(Angle_Balance>Angle_Max) Angle_Max=Angle_Balance,Position_Max=Encoder;
      }
      Data_Show2=Position_Max;//赋值到全局变量显示
      Data_Show=Angle_Max;
     }
     if(Flag_qb==1)  //第2步,摆杆自由摆动,振幅越来越大
     {
      printf("xixi");
        Ratio=2; //正常的PID参数
       Count_qb+=Count_Big_Angle;   //自变量
       Count_Big_Angle-=0.0000027;      //振幅越大,摆动周期略微减小
      Count_FZ+=0.025;   //振幅越来越大
      Target_Position=0.6*Count_FZ*sin(Count_qb)+10000;  //运动公式
           Encoder=Read_Encoder(4);                     //===更新编码器位置信息
       Moto_qb=Position_PID(Encoder,Target_Position);  //位置闭环控制
       if(Moto_qb>7200)Moto_qb=7200;//控制位置闭环控制过程的速度
       if(Moto_qb<-7200)Moto_qb=-7200;//控制位置闭环控制过程的速度
      if(Angle_Balance>(Angle_Max+710)&&Angle_Balance<2100&&D_Angle_Balance<=-1)   //振幅大于阈值时,进入下一步
      {
       Flag_qb++;
       Count_qb=0;
       TIM2->CNT=10000;        //复位一下计数寄存器
       Count_FZ=0;
      }
      Set_Pwm(Moto_qb); //赋值给PWM寄存器
     }
     if(Flag_qb==2)            //第3步,通过位置控制,利用惯性,自动起摆
     {
      printf("enen");
      Target_Position=10400;                        //设定目标值
      Encoder=Read_Encoder(4);                     //===更新编码器位置信息
        Moto_qb=Position_PID(Encoder,Target_Position);//===位置PID控制器
      if(Moto_qb>7200) Moto_qb=7200;
      if(Moto_qb<-7200)Moto_qb=-7200;
         Set_Pwm(Moto_qb);  //赋值给PWM寄存器
       if(Angle_Balance<(ZHONGZHI+400)&&Angle_Balance>(ZHONGZHI-400))  //到底接近平衡位置 即可开启平衡系统
      {
        State=1;   //倒立状态置1
        Way_Turn=0;//自动起摆标志位清零
       Flag_qb=0; //自动起摆步骤清零
       Angle_Max=0;
      }
     }
   }

/////////////////////////////////////////////////////

int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1->SR&0X0001)//5ms定时中断
{
    TIM1->SR&=~(1<<0);                                       //===清除定时器1中断标志位
      if(delay_flag==1)
    {
     if(++delay_50==10)  delay_50=0,delay_flag=0;          //===给主函数提供50ms的精准延时
    }
      Angle_Balance=Get_Adc_Average(3,15);                     //===更新姿态
     D_Angle_Balance= Angle_Balance-Last_Angle_Balance ;      //===获取微分值

   if(State==0) Run(Way_Turn);//起摆 由入口参数控制 1:自动起摆  2:手动起摆

   if(State==1)                              //起摆成功之后,进行倒立控制
     {
     Balance_Pwm =balance(Angle_Balance);   //开启平衡控制
      if(Flag_qb2==0)                        //位置控制延时启动
     {
      printf("lolo");
     if(Angle_Balance<(ZHONGZHI+300)&&Angle_Balance>(ZHONGZHI-200))Count_Position++;   //
     if(Count_Position>1)Flag_qb2=1, Count_Position=0,TIM2->CNT=10000;  //在平衡位置倒立超过300ms 开启位置控制
     }
    if(Flag_qb2==1)                         //开启位置控制
    {
     printf("qiqo");
     Encoder=Read_Encoder(4);                          //===更新编码器位置信息
     if(++Count_P2>4) Position_Pwm=Position(Encoder),Count_P2=0;     //===位置PD控制 25ms进行一次位置控制
    }
    printf("sdsd");
     Moto=Balance_Pwm-Position_Pwm;        //===计算电机最终PWM
     Xianfu_Pwm();                         //===PWM限幅
     if(Turn_Off(Voltage)==0)              //===低压和倾角过大保护
     Set_Pwm(Moto);                        //===赋值给PWM寄存器
    }
   //==========以下是一些时序要求不严格的,在中断的最后执行===============//
   Led_Flash(100);                         //===LED闪烁指示系统正常运行
   Voltage_Temp=Get_battery_volt();      //=====读取电池电压
   Voltage_Count++;                        //=====平均值计数器
   Voltage_All+=Voltage_Temp;               //=====多次采样累积
   if(Voltage_Count==100) Voltage=Voltage_All/100,Voltage_All=0,Voltage_Count=0;//=====求平均值
   Key();                                //===扫描按键变化
   Last_Angle_Balance=Angle_Balance;     //===保存上一次的倾角值
}
  return 0;
}

网友A(2019-05-28):
我也买了平衡小车之家的倒立摆,但是,对于他的程序解读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一起讨论一下?在控制部分,有些不太懂ad转换的部分,角位移传感器的值,是怎么变为数字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平衡小车之家的倒立摆,但是,对于他的程序解读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一起讨论一下?在控制 ...

我觉得这个你自己动手最有趣了,control文件里面和adc文件里面有转换函数,你看清楚转换函数里面每一句语句,然后你可以用打印函数把测出来的数据打印到串口看看,然后自己去看看转换的过程,我觉得对你的提升会比我直接跟你讲有用,如果自己试了有问题,你可以再来问我,我在跟你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网友C(2019-07-20):
想问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这个倒立摆

网友B(2020-01-23):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这个倒立摆

好久没来看了,问题还是存在的,受环境影响挺大的,但是会好一些

网友D(2020-05-21):
大哥,自动起摆的程序,思路也行,最近快被这个头疼死了
对了吐槽一下这个客服,后面问他直接不回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