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做肌电信号采集呢,新人求大神指导思路!

楼主(2019-04-08):
然而之前一直做的都是纯硬件设计,
用到单片机的地方很少,

【材料准备】
肌电信号采集模块*1
9V电池及电池扣线*2
51单片机*1
AD转换器*1(是不是逐次比较型比较好)
显示模块*1
....
我还需要什么呢.....

【仿真】还没做...
【PCB板子】还没打...
【程序】正在学习中...

大神们,求指教啊啊啊啊啊,有没有什么经典案例相类似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做肌电信号采集,与用不用51无关。关键看您用什么传感器,或其它感知的方式。
即要点在传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肌电信号采集,与用不用51无关。关键看您用什么传感器,或其它感知的方式。
即要点在传感器上。

  首先感谢您的提醒
  我用的是贴片式的电极(表面电极),因为是本科阶段,导师建议让我直接用肌电信号模块(输出就是模拟信号),然后我需要做的是AD转换以及和51单片机的连接还有液晶屏显示吗?感觉我的毕设和通信专业更像。请问有类似的实例可以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肌电信号采集,与用不用51无关。关键看您用什么传感器,或其它感知的方式。
即要点在传感器上。

感谢您的提醒啦,不过指导老师建议我直接买来肌电信号采集模块(可能是本科阶段的缘故),所以硬件部分只需要AD转换和51单片机以及显示模块了吧?然后就是敲程序了吗?(之前回复的一条没通过审核吗....)
希望大神能指导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