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么退出while(1)死循环?

楼主(2019-04-08):
(无正文)

网友A:
while(1)死循环退不出

网友B:
你先设置一个变量m=-1,变量m通过外部控制,比如结束数据采集的按键令m=1,在while(1)循环中对m进行判断,当m=1时通过break跳出循环。

网友B:
你先设置一个变量m=-1,变量m通过外部控制,比如结束数据采集的按键令m=1,在while(1)循环中对m进行判断,当m=1时通过break跳出循环。
BOOL g_bClose = False;

void SetClose(BOOL bClose) { g_bClose = bClose;}

int main()
{
   while(g_bClose)
   {
        //你的逻辑....
        Sleep(1);
   }
}

网友C:
用break啊
这条语句是无条件跳出循环的。不过你可以设置一个条件,条件满足时,用这语句,就出来了

网友D:
goto 语句
goto语句也称为无条件转移语句,其一般格式如下: goto 语句标号; 其中语句标号是按标识符规定书写的符号, 放在某一语句行的前面,标号后加冒号(:)。语句标号起标识语句的作用,与goto 语句配合使用。

网友E:
满足while函数下的某个条件处理后,想跳出,break

网友F:
为何想要退出?

网友G:
楼上正解,可用break终止循环程序。在do-while、for、while循环语句,都可以应用。

网友H:
将while(1)中的1改为一个变量,通过将这个变量的值变为0来跳出while()的循环,也可以采用while(n--)的形式,循环n次后就会停止

网友I:
都死循环了肯定是退不出来的,你要设置好循环完成条件或者设置退出条件,最好把代码发上来。

网友J:
1.break
2.a=1;
while(a)
{a--;}
3.goto

网友K:
也可以通过指针跳到其他地址

网友L:
15楼都给你概括完了。
不过作为单片机,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功能,就是中断。 你可以在中断中去做while循环以外的事情,然后一层层的嵌套。 等执行完后,自动回到原点,不会让程序跑飞。

网友M:
看你想怎么跳了,一般写上while(1)就是无条件死循环,如果循环中碰到故障,可以利用中断检测出来,看门狗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不过看门狗一般是类似contiune的功能,要想起到break的功能则需要另外敲点代码.

网友N:
死循环就看门狗复位退出呗

网友O:
可以使用while(变量)

网友P:
while 会一直运行,用   条件 break;跳出来就行了

网友Q:
直接使用break就退出了

网友R:
break;
goto;
return;
exit(0);
throw;//c++

网友S:
软件狗复位重来。

网友T:
仅仅跳出while循环的话用break;要终止函数的话就用return。

网友U:
这个循环应该退不出,把while(1)里的1给改了就能退出了吧

网友V:
可以加入一个break语句结束while循环

网友W:
满足whlie条件后break就行了

网友X:
或者用if()goto

网友Y:
break; 跳出整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