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下载内存选项为什么无128k的选项

楼主(2019-04-08):
设置内存为什么无128k的选项

网友A:
网上找下,自己加

网友B:
型号不全,好多都没有添加进去

网友C:
安装对应芯片的支持包在keill官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D:
建议你重新安装一个st-link v2的驱动

网友E:
和选择的型号有关系

网友F:
型号不对,需要配置,你这好多型号没添加进去

网友G:
这里只会显示所选的单片机类型里最大的内存的那个型号比如F103RC的是512K,因为RE是5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