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XD/TXD都被占用后如何扩展IO口?

楼主(2019-04-08):
LZ做了一个8层电梯,板子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别人说太简单要在加个电机,但是我的端口都用完了,在不改变原板子的情况下如何在扩展IO口呢,求大声帮忙!!!

网友A:
换IO更多的,像 STC 12C5A60S2,

~~~~~~~~~~~~~~~~~~~~~~~~~~~~~~

网友B:
你可以用595去控制LED灯嘛,8 个灯用了一个口太浪费了。
这样就正好了:595占3个口,余5个口给另一个电机。

网友C:
38译码器

网友D:
合并一下按键,省出IO口。也可以重新协议按键功能,例:用组合键(如同PC机上的“Shift”,“Ctrl”)代替单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