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怎么写51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9-04-09):
电脑安装keil5后创建工程的时候找不到51的选项,查百度说需要51的依赖文件,这怎么弄。在下新手,希望各位大佬能够帮忙。

网友A:
先装低版本比如keil2,在同一文件夹再装keil3,keil5就可以找到51的选项。

网友B:
估计版本弄错了 ,去下载一个keil c51的版本安装就好了

网友C:
压缩包70M左右,上传不了给你

压缩包

压缩包

文件

文件

网友D:
keil5  分  keil5 mdk  和  keil5  c51  你需要装2遍,然后分别regedit ,最后修改一下配置文件。 网上很多教程的,配了很多图,这里贴不了。

网友E:
用keil4写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包70M左右,上传不了给你

以经解决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5  分  keil5 mdk  和  keil5  c51  你需要装2遍,然后分别regedit ,最后修改一下配置文件。 网上很多 ...

以经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