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寸OLED驱动程序 驱动IC为SH1106G

楼主(2019-04-09):
进来项目需要进行了0.96寸OLED的驱动调试,驱动IC为SH1106G

该OLED接线方式为:8080接口/SPI接口/IIC接口

建议初学者采用SPI比较容易上手,谢谢!现将

资料上传,希望对你们有帮助!谢谢了!

/**
---------------------------------------------------------------------
**
**  This device driver was created by
**  8-Bit Single-Chip Microcontrollers
**
**  Copyright(C) visionox display Corporation 2002 - 2009
**  All rights reserved by Kunshan visionox display Corporation.
**
**  This program should be used on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
**  Filename :        SSD1305_Init.c
**  Abstract :        This file implements device driver for Initial SSD1306 IC function.
**
**  Device :        STC89LE516RD
**
**  Compiler :        KEIL uVision2
**
**  Module
**
**  Dot Matrix: 128*64
**
**  Display Color:
**
**  Driver IC:
**
**  Edit :
**
**  Creation date:
---------------------------------------------------------------------
**/
//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C.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lave_Address        0x78  //0X3C  部分IIC主控会自动左移一位地址
#define OP_Data                0x40
#define OP_Command        0x00

//
//
#define Interface_IIC   //定义通信方式接口8080、IIC、SPI
//
//

void Clear_Screen();

#ifdef  Interface_8080

/**********************************************
//
//写命令函数

**********************************************/
//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CS=low;
   DC=low;
   WR=low;
   _nop_();_nop_();
   P0=command;
   WR=high;
   _nop_();_nop_();
   CS=high;
}

//
//
//
/**********************************************
//
//写数据函数
//
**********************************************/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CS=low;
   DC=high;
   WR=low;
   _nop_();_nop_();
   P0=date;
   WR=high;
   _nop_();_nop_();
   CS=high;
}

#endif

#ifdef  Interface_IIC

/**********************************************
//
//IIC通信开始函数
//
**********************************************/

void IC_IIC_Start()
{
   SDA = high;
   SCL = high;
   _nop_();
   SDA = low;
   _nop_();_nop_();
   SCL = low;
}

/**********************************************
//
//IIC通信停止函数
//
**********************************************/

void IC_IIC_Stop()
{
   SDA = low;
   _nop_();
   SCL = high;
   _nop_();_nop_();
   SDA = high;
}

/**********************************************
//
//向IIC写数据函数
//返回值为acknowledgement位信号
//
**********************************************/

bit Write_IIC_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bit Ack_Bit;                    //应答信号
        for(i = 0; i < 8; i++)
        {
                SDA = (bit)(Data & 0x80);
                _nop_();
                SCL = high;
                _nop_();_nop_();
                SCL = low;
                Data = _crol_(Data,1);
        }
        SDA = high;                                //释放IIC SDA总线为主器件接收从器件产生应答信号
        _nop_();_nop_();
        SCL = high;                     //第9个时钟周期
        _nop_();_nop_();
        Ack_Bit = SDA;                            //读取应答信号
        SCL = low;
        return Ack_Bit;
}

/**********************************************
//
//写命令函数

**********************************************/
//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IC_IIC_Start();
   Write_IIC_Data(Slave_Address);                //Salve Adress
   Write_IIC_Data(OP_Command);                   //写命令
   Write_IIC_Data(command);
   IC_IIC_Stop();
}

/**********************************************
//
//写数据函数
//
**********************************************/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IC_IIC_Start();
   Write_IIC_Data(Slave_Address);                //Salve Adress
   Write_IIC_Data(OP_Data);                      //写数据
   Write_IIC_Data(date);
   IC_IIC_Stop();
}

#endif

#ifdef  Interface_SPI

/**********************************************
//
//写命令函数

**********************************************/
//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uchar i,value;
   value = command;
   CS = low;
   DC = low;
   for(i=0;i<8;i++)
   {
     SCL = low;
         _nop_(); _nop_();
     if(value & 0x80) SI = high;
         else  SI = low;
         SCL = high;
         _nop_(); _nop_();
        value =  _crol_(value, 1);
   }
   CS = high;
}

//
//

/**********************************************
//
//写命令函数

**********************************************/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uchar i,value;
   value = date;
   CS = low;
   DC = high;
   for(i=0;i<8;i++)
   {
     SCL = low;
         _nop_(); _nop_();
     if(value & 0x80) SI = high;
         else  SI = low;
         SCL = high;
         _nop_(); _nop_();
        value =  _crol_(value, 1);
   }
   CS = high;
}

#endif
/******************************************************
//
//复位IC函数
//
******************************************************/
//
//

void Reset_IC()
{
   Delay_Ms(10);
   RES = low;
   Delay_Ms(50);
   RES = high;
   Delay_Ms(100);

}

/******************************************************
//
//初始化IC函数
//
******************************************************/
void init_ic()
{
Write_Command(0xAE); //Set Display Off
Write_Command(0xD5); //Display divide ratio/osc. freq. mode
Write_Command(0x80); //
Write_Command(0xA8); //Multiplex ration mode:63
Write_Command(0x3F);
Write_Comman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Command(0x00);
Write_Command(0x40); //Set Display Start Line
Write_Command(0xAD); //DC-DC Control Mode Set
Write_Command(0x8B); //8A:External 8b:Built-in DC-DC is used
Write_Command(0x32); //Set Pump voltage value
Write_Command(0xA1); //Segment Remap
Write_Comman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_Command(0xDA); //Common pads hardware: alternative
Write_Command(0x12);
Write_Command(0x81); //Contrast control
Write_Command(0x40);
Write_Command(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Command(0x1F);
Write_Command(0xDB); //VCOM deselect level mode
Write_Command(0x40);
Write_Command(0xA4); //Set Entire Display On/Off
Write_Command(0xA6); //Set Normal Display
Clear_Screen();
Write_Command(0xAF); //Set Display On

}
}
}

}

void Clear_Screen()
{
   uchar page_number,column_number;
   for(page_number=0;page_number<8;page_number++)
   {
     Write_Command(0xb0+page_number);
     Write_Command(0x10);
     Write_Command(0x02);
     for(column_number=0;column_number<128;column_number++)
     {
        Write_Data(0x00);
     }
   }
}

void All_Screen()
{
   uchar page_number,column_number;
   for(page_number=0;page_number<8;page_number++)
   {
     Write_Command(0xb0+page_number);
     Write_Command(0x10);
     Write_Command(0x02);
     for(column_number=0;column_number<128;column_number++)
     {
        Write_Data(0xFF);
     }
   }
}

void main()
{
        Reset_IC();
        init_ic();
        All_Screen();

}

网友A(2021-03-23):
好东西,找了半天SH1106的驱动总算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