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显示位置函数谁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19-04-09):
/*
* 功  能:数码管在指定的位置显示指定的字符
* 参  数:place:要显示的位置,num:要显示的字符
* 返回值:无
*/
void SMG_DisChar(unsigned char place,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i = 0x80 >> place;  //根据显示位置选择相应的数码管
P0 = SMG[num];   //发送要显示的段码
dx = 1;
dx = 0;

P0 = i;        //发送要显示的位码,只显示一位数字
wx = 1;
wx = 0;
DelayMs(1);
}

网友A:
i = 0x80 >> place;  该句是位码控制,第几个位置,向右移动几位,赋给变量i,后面调用。
P0 = SMG[num];   //P0口给定段码,即显示的数字。
dx = 1;     //该句应该是段码显示的 控制置1,
dx = 0;     //

P0 = i;        //用于显示位码,
wx = 1;      //该句应该是位码显示的控制位 置1,
wx = 0;

网友B:
开发板配套的例程,在许多基础教程或视频中都会有详细的讲解,多看几遍就明白了,况且这段程序注释的已经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