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16位高精度AD TM7705/AD7705源程序,带2.8寸TFT显示界面

楼主:
最近在搞一个往届的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用到AD7705就将它的程序移植到了原子的STM32F103ZET6上,供大家参考使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2.8寸LCD显示屏界面:

硬件接线,直插原子NRF无线模块上就可以了: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M7705.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ITUI.h"

//TM7705/AD7705直插正点原子NRF无线模块端口,具体引脚自己查找

int main(void)
{
        int16_t x = 0,y = 0;   //定义点坐标   (-75<x<75)&(-50<y<50)
        uint16_t adc1, adc2;  //定义ADC的采样值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UIINIT();   //界面初始化函数
/*以上为LCD初始化*/
  InitTM7705();   //初始化TM7705

        TM7705_CalibSelf(1);                /* 自校准。执行时间较长,约180ms */
        adc1 = TM7705_ReadAdc(1);

        TM7705_CalibSelf(2);                /* 自校准。执行时间较长,约180ms */
        adc2 = TM7705_ReadAdc(2);

        while(1)
        {
                /*空闲时执行的函数*/

                #if 1
                        /* 双通道切换采样,执行一轮实际那约 160ms */
                        adc1 = TM7705_ReadAdc(1);        /* 执行时间 80ms */
                        adc2 = TM7705_ReadAdc(2);        /* 执行时间 80ms */
                #else
                        /* 如果只采集1个通道,则刷新速率 50Hz (缺省设置的,最大可以设置为500Hz) */
                        adc1 = TM7705_ReadAdc(1);        /* 执行时间 20ms (50Hz速率刷新时) */
                        adc2 = 0;
                #endif

                                /* 打印采集数据 */
                {
                        int volt1, volt2;

                        /* 计算实际电压值(近似估算的),如需准确,请进行校准 */
                        volt1 = (adc1 * 5000) / 65535;
                        volt2 = (adc2 * 5000) / 65535;

                        /* 对采样的电压值进行数学分析并定位xy的值 */
                        x = locatedx(adc1,adc2,volt1,volt2);
                        y = locatedy(adc1,adc2,volt1,volt2);

                        /* 打印ADC采样结果 */
                        printAD(adc1,adc2,volt1,volt2,x,y);
                }

        }
}

网友A(2019-05-08):
这个干什么用的

还有人要它

网友B(2019-08-02):
引用 网友A:
这个干什么用的

学习技术用的啊

网友C(2019-12-30):
这个程序测量精英版上的3.3v,怎么读出来是4.2v,有没有完整显示的整个流程。

网友C:
这个程序测量精英版上的3.3v,读出来是4.2v,用的是TM7705模块(安富莱版本),请问有没有完整的测量电压的图片,我想看下怎么接线的。

网友D(2020-02-07):
请问这个坐标轴怎么显示呐

网友E(2020-07-16):
tm7705和ad7705程序有差别吗?

网友F:
为什么我烧录程序后,LCD屏直接是黑的,必须要复位后才显示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烧录程序后,LCD屏直接是黑的,必须要复位后才显示呢?

在keil的设置里看下是不是没在 下载完程序就运行 的前面打√

网友H(2020-12-02):
我的显示和你一样,但是读数一直不变化,一直是一个数

网友H:
我的显示和你一样,但是一直是一个度数,没怎么变化

网友I(2021-02-28):
读数有问题啊 这个程序 3.3v 读出来是4.17v

网友J(2022-04-24):
引用 网友G:
在keil的设置里看下是不是没在 下载完程序就运行 的前面打√

你好,请问STM32f103c8t6用AD7705的16位adc可以用这个代码吗

网友K(2022-10-24):
这个程序测量精英版上的3.3v,怎么读出来是4.2v,有没有完整显示的整个流程。你好,请问STM32f103c8t6用AD7705的16位adc可以用这个代码吗

网友L(2023-04-30):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M(2025-04-08):
有电路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