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智能楼宇系统源程序

楼主(2019-04-09):
基于STM32f103zet6的智能楼宇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bsp_lc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GY30.h"
#include "qc.h"

void display(void);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tu1[153608];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two[153608];

u8 yema=0;
u8 s=0;
u8 key_num;

int num=30;
char str[50];
int ws = 40,wx = 6,ss = 70,sx = 30,gs = 1000,gx = 9;
u8 wd,sd;
u32 gz;

void bj(void)
{
        if(wd>ws || wd<wx)
        {
                BEEP_ON;
        }
        else
        {
                BEEP_OFF;
        }
        if(sd>ss || sd<sx)
        {
                LED4_ON;
        }
        else
        {
                LED4_OFF;
        }
        if(gz>gs)
        {
                LED2_ON;
        }
        else
        {
                LED2_OFF;
        }
        if(gz<gx)
        {
                LED1_ON;
        }
        else
        {
                LED1_OFF;
        }
}

void jiemian1(void)
{
        yema = 1;//记录当前页码
        display();
//
//        BACK_COLOR = GRAY;                //背景灰色
//        POINT_COLOR = BLACK;        //字体黑色
//        LCD_ShowButton(70,20,168,65,"LED_ON");//16号字体

//        LCD_ShowButton(70,100,168,145,"LED_OFF");//16号字体
//
//        LCD_ShowButton(70,180,168,225,"光照:");//16号字体
//
//        LCD_ShowButton(70,260,168,305,"PM2.5:");//16号字体

//        LCD_ShowButton(162,284,239,319,"下一页");//16号字体
}
void jiemian2(void)
{
        yema = 2;//记录当前页码

        Paint_Bmp(0,0,240,320,gImage_two);        //画图

        BACK_COLOR = GRAY;                //背景灰色
        POINT_COLOR = BLACK;        //字体黑色

        sprintf(str,"%3d ",w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5,500,500,16,"℃",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sprintf(str,"%3d ",w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4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45,500,500,16,"℃",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sprintf(str,"%3d ",s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1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10,500,500,24,"%",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sprintf(str,"%3d ",s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4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40,500,500,24,"%",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sprintf(str,"%3d ",g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40,18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LCD_ShowString(170,180,500,500,24,"lx",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sprintf(str,"%3d ",g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40,20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LCD_ShowString(170,200,500,500,24,"lx",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Button(70,6,120,36,"温度上阈");//16号字体
        LCD_ShowButton(70,36,120,66,"温度下阈");//16号字体

        LCD_ShowButton(70,106,120,136,"湿度上阈");//16号字体
        LCD_ShowButton(70,136,120,166,"湿度下阈");//16号字体

        LCD_ShowButton(70,176,120,206,"光照上阈");//16号字体
        LCD_ShowButton(70,206,120,236,"光照下阈");//16号字体

        LCD_ShowButton(70,266,120,296,"空气质量");//16号字体

}

u8 status=0;

void gongneng(void)
{
        if(tp_dev.x[0]>162 && tp_dev.y[0]>284 && tp_dev.x[0]<239 && tp_dev.y[0]<319)
        {
                jiemian1();//切换界面
        }
        else if(tp_dev.x[0]>70 && tp_dev.y[0]>6 && tp_dev.x[0]<120 && tp_dev.y[0]<36)
        {
                status=1;
        }
                else if(tp_dev.x[0]>70 && tp_dev.y[0]>36 && tp_dev.x[0]<120 && tp_dev.y[0]<66)
        {
                status=2;
        }
        else if(tp_dev.x[0]>70 && tp_dev.y[0]>106 && tp_dev.x[0]<120 && tp_dev.y[0]<136)
        {
                status=3;
        }
        else if(tp_dev.x[0]>70 && tp_dev.y[0]>136 && tp_dev.x[0]<120 && tp_dev.y[0]<166)
        {
                status=4;
        }
                else if(tp_dev.x[0]>70 && tp_dev.y[0]>176 && tp_dev.x[0]<120 && tp_dev.y[0]<206)
        {
                status=5;
        }
                else if(tp_dev.x[0]>70 && tp_dev.y[0]>206 && tp_dev.x[0]<120 && tp_dev.y[0]<236)
        {
                status=6;
        }
}

void LED_Ctrl(void)
{
        if(tp_dev.x[0]>10 && tp_dev.y[0]>10 && tp_dev.x[0]<55 && tp_dev.y[0]<65)
        {
                LED1_ON;//开灯
        }
        else if(tp_dev.x[0]>70 && tp_dev.y[0]>100 && tp_dev.x[0]<168 && tp_dev.y[0]<145)
        {
                LED1_OFF;//关灯
        }
        else if(tp_dev.x[0]>162 && tp_dev.y[0]>284 && tp_dev.x[0]<239 && tp_dev.y[0]<319)
        {
                jiemian2();//切换界面
        }
}

void BEEP_Ctrl(void)
{
        if(tp_dev.x[0]>70 && tp_dev.y[0]>20 && tp_dev.x[0]<168 && tp_dev.y[0]<65)
        {
                BEEP_ON;//开蜂鸣器
        }
        else if(tp_dev.x[0]>70 && tp_dev.y[0]>100 && tp_dev.x[0]<168 && tp_dev.y[0]<145)
        {
                BEEP_OFF;//关蜂鸣器
        }
        else if(tp_dev.x[0]>162 && tp_dev.y[0]>284 && tp_dev.x[0]<239 && tp_dev.y[0]<319)
        {
                jiemian1();//切换界面
        }
}

void display(void)
{
        Paint_Bmp(0,0,240,320,gImage_tu1);        //画图
        DHT11_Read_Data();                //读取温湿度数据
        wd = Temperature;
        sd = Humidity;
        sprintf(str,"%3d℃",wd);//将温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POINT_COLOR = BLACK;
        BACK_COLOR = WHITE;
        LCD_ShowString(145,48,500,500,16,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sprintf(str,"%3d %%",sd);//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45,115,500,500,16,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BH1750_ReadDate();        //读取光照强度
        gz = (u32)BH1750_Value;
        sprintf(str,"%5d lx",gz);//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45,180,500,500,16,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if(KQ == 1)
        {
                LCD_ShowString(145,240,500,500,16,"fine",0);
        }
        else
        {
                LCD_ShowString(145,240,500,500,16,"DANGER",0);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必须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BEEP_Init();
        TFTLCD_Init();        //屏幕初始化
        TP_Init();                        //触摸初始化
//        TP_Adjust();                //触摸校准

        DHT11_Init();
        Init_BH1750();

        tp_dev.xfac = 0.075815;
        tp_dev.xoff = -32;
        tp_dev.yfac = 0.086930;
        tp_dev.yoff = -17;

        jiemian1();

        while(1)
        {
                if(yema == 1)                                //判断是否在第一页
                {
                        jiemian1();
                }

                TP_Scan(0);//触摸扫描

                bj();

                key_num = key_scan();
                if(status == 1)
                {
                        if(key_num == 1)
                        {
                                ws++;
                                sprintf(str,"%3d ",w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5,500,500,16,"℃",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if(key_num == 2)
                        {
                                ws--;
                                sprintf(str,"%3d ",w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5,500,500,16,"℃",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

                if(status == 2)
                {
                        if(key_num == 1)
                        {
                                wx++;
                                sprintf(str,"%3d ",w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4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45,500,500,16,"℃",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if(key_num == 2)
                        {
                                wx--;
                                sprintf(str,"%3d ",w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4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45,500,500,16,"℃",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

                if(status == 3)
                {
                        if(key_num == 1)
                        {
                                ss++;
                                sprintf(str,"%3d ",s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1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10,500,500,24,"%",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if(key_num == 2)
                        {
                                ss--;
                                sprintf(str,"%3d ",s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1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10,500,500,24,"%",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

                if(status == 4)
                {
                        if(key_num == 1)
                        {
                                sx++;
                                sprintf(str,"%3d ",s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4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40,500,500,24,"%",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if(key_num == 2)
                        {
                                sx--;
                                sprintf(str,"%3d ",s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20,14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LCD_ShowString(155,140,500,500,24,"%",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

                if(status == 5)
                {
                        if(key_num == 1)
                        {
                                gs++;
                                sprintf(str,"%3d ",g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40,18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if(key_num == 2)
                        {
                                gs--;
                                sprintf(str,"%3d ",gs);//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40,18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

                if(status == 6)
                {
                        if(key_num == 1)
                        {
                                gx++;
                                sprintf(str,"%3d ",g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40,20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if(key_num == 2)
                        {
                                gx--;
                                sprintf(str,"%3d ",gx);//将湿度值转换成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40,200,500,500,24,str,0);//将字符串的内容显示出来
                        }
                }

                if(tp_dev.sta & 0x40)        //判断触摸是否按下
                {
                        if(yema == 1)                                //判断是否在第一页
                        {
                                jiemian1();
                                LED_Ctrl();
                        }
                        else if(yema == 2)        //判断是否在第二页
                        {
                                gongneng();
                        }
                        tp_dev.sta &= 0xbf;//清零第6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