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8数码管单片机驱动及按键扫描程序

楼主(2019-04-09):
这个是我根据网上相关例程修改好的有关TM1638驱动程序,程序可以实现数码管驱动,3*3个按键的扫描以及16个LED的显示控制!
实测程序可以在STC15F2K60S2芯片上正常工作!

/*********************************************************************

********************************************************************/

#include <TM1638_drive.h>

//共阴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Num_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TM1638低8段位码  【SEG1-SEG8】
unsigned char code WeiL_tab[]={0xce,0xcc,0xca,0xc8,0xc6,0xc4,0xc2,0xc0};

//TM1638高2段位码  【SEG9-SEG10】
unsigned char code WeiH_tab[]={0xcf,0xcd,0xcb,0xc9,0xc7,0xc5,0xc3,0xc1};

void TM1638_W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A&0X01)
                        DIO=1;
                else
                        DIO=0;
                DATA>>=1;
                CLK=1;
        }
}

void TM1638_W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函数
{
        STB=0;
        TM1638_W_DATA(cmd);
        STB=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TM1638_W_CMD(0x44);
        STB=0;
        TM1638_W_DATA(add);
        TM1638_W_DATA(DATA);
        STB=1;
}

unsigned char TM1638_Read(void)                                        //读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0;
        DIO=1;        //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temp>>=1;

                CLK=0;
                CLK=1;                                                           //CLK上升沿读数据才有效

                if(DIO)
                        temp|=0x80;
        }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Read_Onekey(void)                   //读一下按键值,不支持组合键
{
        unsigned char key_val[4],i,key=0;

        STB=0;

        TM1638_W_DATA(0x42);                           //读键扫数据命令  注意:这里要先读完4字节键值才能将STB置1,否则读键值无效

        for(i=0;i<4;i++)
                key_val[i]=TM1638_Read();

        STB=1;                                                   //4个字节数据合成一个字节

        if(key_val[0]!=0)        //按键在KS1或KS2
        {
                switch(key_val[0])
                {
                        case 1:
                                key=K3S1;
                        break;

                        case 2:
                                key=K2S1;
                        break;

                        case 4:
                                key=K1S1;
                        break;

                        case 16:
                                key=K3S2;
                        break;

                        case 32:
                                key=K2S2;
                        break;

                        case 64:
                                key=K1S2;
                        break;
                }
        }
        else if(key_val[1]!=0)        //按键在KS3或KS4
        {
                switch(key_val[1])
                {
                        case 1:
                                key=K3S3;
                        break;

                        case 2:
                                key=K2S3;
                        break;

                        case 4:
                                key=K1S3;
                        break;

                        case 16:
                                key=K3S4;
                        break;

                        case 32:
                                key=K2S4;
                        break;

                        case 64:
                                key=K1S4;
                        break;
                }
        }
        else if(key_val[2]!=0)        //按键在KS5或KS6
        {
                switch(key_val[2])
                {
                        case 1:
                                key=K3S5;
                        break;

                        case 2:
                                key=K2S5;
                        break;

                        case 4:
                                key=K1S5;
                        break;

                        case 16:
                                key=K3S6;
                        break;

                        case 32:
                                key=K2S6;
                        break;

                        case 64:
                                key=K1S6;
                        break;
                }
        }
        else if(key_val[3]!=0)        //按键在KS7或KS8
        {
                switch(key_val[3])
                {
                        case 1:
                                key=K3S7;
                        break;

                        case 2:
                                key=K2S7;
                        break;

                        case 4:
                                key=K1S7;
                        break;

                        case 16:
                                key=K3S8;
                        break;

                        case 32:
                                key=K2S8;
                        break;

                        case 64:
                                key=K1S8;
                        break;
                }
        }

        return key;

}

void WriteSEG9_LED(unsigned char sta)                                        //控制全部LED函数,LED_flag表示各个LED状态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sta&(1<<i))
                        Write_DATA(WeiH_tab[i],1);
                else
                        Write_DATA(WeiH_tab[i],0);
        }
}

void WriteSEG10_LED(unsigned char sta)                                        //控制全部LED函数,LED_flag表示各个LED状态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sta&(1<<i))
                        Write_DATA(WeiH_tab[i],2);
                else
                        Write_DATA(WeiH_tab[i],0);
        }
}

void Write_LED(unsigned char sta9,unsigned char sta10)                                        //控制全部LED函数,LED_flag表示各个LED状态
{
        // 0b 1 0 0 0 0 0 0 0
        // 0b 0 1 1 0 0 0 0 0

        Write_DATA(WeiH_tab[7],((sta10&0x80)>>6)|((sta9&0x80)>>7));
        Write_DATA(WeiH_tab[6],((sta10&0x40)>>5)|((sta9&0x40)>>6));
        Write_DATA(WeiH_tab[5],((sta10&0x20)>>4)|((sta9&0x20)>>5));
        Write_DATA(WeiH_tab[4],((sta10&0x10)>>3)|((sta9&0x10)>>4));
        Write_DATA(WeiH_tab[3],((sta10&0x08)>>2)|((sta9&0x08)>>3));
        Write_DATA(WeiH_tab[2],((sta10&0x04)>>1)|((sta9&0x04)>>2));
        Write_DATA(WeiH_tab[1],(sta10&0x02)|((sta9&0x02)>>1));
        Write_DATA(WeiH_tab[0],((sta10&0x01)<<1)|(sta9&0x01));

}

//TM1638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M1638(void)
{
        unsigned char i;
        TM1638_W_CMD(0x89);       //亮度 (0x88-0x8f)8级亮度可调
        TM1638_W_CMD(0x40);       //采用地址自动加1
        STB=0;                           //
        TM1638_W_DATA(0xc0);    //设置起始地址

        for(i=0;i<16;i++)           //传送16个字节的数据
                TM1638_W_DATA(0x00);
        STB=1;
}

网友A(2019-05-29):
数码管怎么显示小数点呢?

网友B(2020-07-24):
正好要用1638 参考下

网友C(2021-04-14):
请教下楼主 更改的原理图是怎么连接的  我的只接了5个按键 在K1位置

网友C:
请教下楼主,数码管 按键的硬件怎么连接的 我接了5个按键 直接接到K1 的 请教程序怎么修改,网上的程序和我的硬件连接不一样 谢谢

楼主(2021-05-24):
你好,硬件连接按数据手册上面的就可以了
按键的键值是结合下面两个图片来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数码管 按键的硬件怎么连接的 我接了5个按键 直接接到K1 的 请教程序怎么修改,网上的程序和 ...

你好,硬件连接按数据手册上面的就可以了
按键的键值是结合下面两个图片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