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这种mos管的接法有何作用?

楼主:
就是这个V7.不管mos管是否导通,都可以通过体二极管向左端输入电压。然后注意到栅极似乎是一个电荷泵,还有考虑电源电压不稳定这两点,请大佬指点一下这个V7有哪些作用!

网友A(2019-04-09):
像是防反接。

网友B:
能说具体些嘛。电源那边反接不可能。这种应用似乎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具体些嘛。电源那边反接不可能。这种应用似乎很多

只是像,毕竟我只见过防反接这样用法。

可能24V+是接电源的?或是画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像,毕竟我只见过防反接这样用法。

可能24V+是接电源的?或是画反了?

因为这个用法是正确的,我直接在人家成熟的控制器上抄板就是这样。而且见得很多。。所以不会是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