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此台灯外壳如何打开?

楼主:
这个台灯造型太古怪!外壳就是打不开!请教高手了!

网友A(2019-04-10):
这种是内卡,你用翘片翘一哈

网友B:
超声波溶接的,

网友C:
实践出真知

网友D:
我觉得锤子是万能的

网友E:
有一种叫榔头的东西能解决你 的烦恼

网友F:
一锤子下去就行了

网友G(2019-07-15):
用薄的铁片划开。

网友H:
大力出奇迹?????

网友I:
无非3种:1.有隐藏螺丝没找到;
              2.卡扣(卡的比较紧,从一个角开始用工具撬开一点缝隙,用卡片划开);
              3.胶粘上的。
排除前两种原因,可以用热风适当加热试试,再不行就用壁纸刀切开,处理完了用胶粘一下就行(注意千万小心不要划到手,因为用力过猛,可能伤到自己)

网友J:
一种是在隐蔽的地方有螺丝孔的,仔细找找是能发现的。还有一种就是胶在一起的,可以用吹风机加热。也有可能是内卡,那就只能撬了

网友K:
设计这个就是一次性的,除非没坏,坏了就扔,成本几块钱卖的几十上百,赚疯了!

网友L(2019-08-19):
目测,应该是内扣加胶水的拆了用502粘回得了

网友M:
这种是内卡,你用翘片翘原着缝隙撬一圈

网友N:
撬開~~取零件修一修~~~架子自己搞一個有型的

网友O(2019-09-23):
实在拆不开 LED灯背上打孔引线 即可

网友P:
这个只要找不到螺丝位,那就别想拆下完好的。

网友Q(2020-08-22):
锯开。再想办法用螺丝固定。

网友R:
敲他的对角点,超声波也怕

网友S(2020-10-05):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锤子是万能的

大力出奇迹

网友T(2022-01-06):
评论方法千万种,楼主只需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