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msp430f5529在LCD12864上显示字符串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9-04-09):
程序功能:测矩形波频率并输出在12864上现在问题,频率测出来啦,存在数组 lcd_buf 里了,但是通过12864显示不出来。
请教大佬谢谢!

楼主: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display_desk();

楼主:
头文件和12864相关配置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12864应用指令*/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清屏指令:清屏且AC值为00H
#define AC_INIT                0x02                    //将AC设置为00H。且游标移到原点位置
#define CURSE_ADD        0x06                    //设定游标移到方向及图像整体移动方向(默认游标右移,图像整体不动)
#define FUN_MODE        0x30                    //工作模式:8位基本指令集
#define 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显示游标,且游标位置反白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CURSE_DIR        0x14                    //游标向右移动:AC=AC+1
#define SET_CG_AC        0x40                    //设置AC,范围为:00H~3FH
#define SET_DD_AC        0x80

#define P10 0
#define P11 1
#define P12 2
#define P13 3
#define P14 4
#define P15 5
#define P16 6
#define P17 7

#define RS_CLR        P6OUT &= ~(1 << P14)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6OUT |= (1 << P14)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6OUT &= ~(1 << P10)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6OUT |= (1 << P10)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6OUT &= ~(1 << P11)        //E置低
#define EN_SET        P6OUT |= (1 << P11)         //E置高

#define PSB_CLR        P6OUT &= ~(1 << P12)        //PSB置低,串口方式
#define PSB_SET        P6OUT |= (1 << P12)         //PSB置高,并口方式

#define RST_CLR        P6OUT &= ~(1 << P13)        //RST置低
#define RST_SET        P6OUT |= (1 << P13)         //RST置高

#define DataPort      P3OUT                 //P4口为数据口

uint16_t freq = 0;
uint8_t printflag = 0;
uchar lcd_buf[6]={0,0,0,0,0,0};
char a1 = 0;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3SEL = 0x00;
        P3DIR = 0xFF;

        P6SEL = 0x00;
        P6DIR|= BIT0 + BIT1 + BIT2 + BIT3 + BIT4;

        PSB_SET;                  //液晶并口方式
            RST_SET;                  //复位脚RST置高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a;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        显示屏字符串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3 + x);        //第一行显示
    }
    if(y == 1)
    {
            LCD_write_com(0x90 + x);        //第二行显示
    }
    if (y == 2)
    {
            LCD_write_com(0x88 + x);        //第三行显示
    }
    if(y == 3)
    {
            LCD_write_com(0x98 + x);        //第四行显示
    }
    delay_ms(10);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delay_ms(5);
            s ++;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DISPLAY_ON);                        //显示开
        delay_ms(5);
        LCD_write_com(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_ms(5);
}

楼主: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调用
void display_desk()
{
  LCD_write_str(0,0,"123456");
  LCD_write_str(0,1,lcd_buf);
  LCD_write_str(0,2,"实际电流:");
}

楼主:
然后现在12864上面第一行有“123456”,第三行有“实际电流”可第二行没有显示数组lcd_buf里的值,已经确定数组里有值的无符号字符型,但就是显示不出来,求大佬帮忙

楼主:
已解决,原因:进入低功耗模式,没有出来,去掉低功耗就好了

网友A(2019-08-01):
楼主的12864定义和显示程序能发上来看看吗 我不会用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