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定时器计时不准确问题分析

楼主(2019-04-09):
请教下大神们:
      我用STC89C52RC单片机的定时器0来计时NEC(红外)脉冲时出现过这种现象准确的问题。
描述:
我在外部中断0中来计算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在计时1.125ms的脉冲时,定时器中的TL0、TH0中的数据小于理论计算值,而且还相差比较大(200~300个定时器周期)。但当计时13.5ms的脉冲时,定时器TL0、TH0中的数据与理论计算值接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测试过晶振波形,平均是11.079MHZ与计算时用的11.0592MHZ接近。同时我还测试了NEC红外脉冲与理论脉冲宽度接近。

NEC脉冲

NEC脉冲

volatile uint8_t plus_nums = 0;//记录下降沿数量
volatile uint8_t nec_code[4] = {0};//保存NEC协议数据
volatile uint8_t received_flag = 0;//接收完成标志

/**
*功能:初始化外部中断0、定时中断0、定时器1
*说明:定时器0不使能中断
**/
void Init_all_interrupt(void)
{
        TMOD = 0x01;//16位计数值
        ET0 = 1;
        EX0 = 1;
        IT0 = 1;
        TR0 = 0;
        EA = 1;
        P1 = 0xff;
}

/**
*功能:解码NEC红外编码,外部中断0.
*共34个下降沿

!!!!!!!!!!!!!!!!!!!!!!!!!!!!!!!!!!!!!!!!!!
*经测试理论值与实际值相差太大,且实际值偏小。猜测应该是晶振频率比11.0592MHZ更小
!!!!!!!!!!!!!!!!!!!!!!!!!!!!!!!!!!!!!!!!!!

**/
void NEC_falldown_INT0(void) interrupt 0
{
        uint16_t temp_plus_time = 0;
        #ifdef DEBUG
        TEST = 0;
        #endif
        plus_nums++;
        if(plus_nums == 1)//第一次下降沿
                {
                        TH0 = 0;
                        TL0 = 0;
                        TR0 = 1;//开启定时器
                }
        else if(plus_nums == 2)//进行“前导码判断”第一次下降沿,清零开始计时脉冲
                {
                        temp_plus_time = TH0;
                        temp_plus_time = temp_plus_time << 8;
                        temp_plus_time = temp_plus_time | TL0;//保存脉冲数值
                        TH0 = 0;
                        TL0 = 0;
                        if((temp_plus_time >= 0x2BB0) && (temp_plus_time <= 0x3576))//脉冲时间在(13.5ms)±10%
                        {
                                #ifdef DEBUG
                                LED0 = 0;
                                #endif
                        }
                        else        //前导码异常--重新检测整个NEC协议序列
                        {
                                //全部复位--重新开始
                                plus_nums = 0;
                                TR0 = 0;//关闭定时器0
                        }
                }
        else        //3-34
                {
                        temp_plus_time = TH0;
                        temp_plus_time = temp_plus_time << 8;
                        temp_plus_time = temp_plus_time | TL0;//保存脉冲数值
                        TH0 = 0;
                        TL0 = 0;
                        //933~1140;不知道理论计数得到的下限值会偏小很多?---!!!只有一种可能,晶振频率有问题!!!
                        //650~1140---测试可用
                        if((temp_plus_time >= 933) && (temp_plus_time <= 1140))//判断”逻辑0“.脉冲时间在(1.125ms)±10%
                                {
                                        #ifdef DEBUG
                                        LED1 = 0;
                                        #endif
                                }
                        //1866~2280;不知道理论计数得到的下限值会偏小很多?---!!!只有一种可能,晶振频率有问题!!!
                        //1566~2280---测试可用
                        else if((temp_plus_time >= 1866) && (temp_plus_time <= 2280))//判断”逻辑1“.脉冲时间在(2.25ms)±10%
                                {
                                        temp_plus_time = plus_nums -3;//产生数组下标
                                        //nec_arr_index / 8可以使用位域代替这个运算,提高执行效率
                                        nec_code[temp_plus_time / 8] = nec_code[temp_plus_time / 8] | (0x01 << (temp_plus_time % 8));
                                        #ifdef DEBUG
                                        LED2 = 0;
                                        #endif
                                }
                        else
                                {
                                        //全部复位--重新开始
                                        plus_nums = 0;
                                        TH0 = 0;
                                        TL0 = 0;
                                        TR0 = 0;//关闭定时器0,重新开始
                                        for(temp_plus_time = 0;temp_plus_time < 4;temp_plus_time++)
                                                {
                                                        nec_code[temp_plus_time] = 0;
                                                }
                                        #ifdef DEBUG
                                        LED7 = ~LED7;
                                        #endif
                                }
                         //接收到了结束标志脉冲
                        if(plus_nums == 34)
                        {
                                plus_nums = 0;//结束了
                                received_flag = 1;//可以进行解码操作了
                                TR0 = 0;//关闭定时器0
                                #ifdef DEBUG
                                LED3 = ~LED3;
                                #endif
                        }
                }
        #ifdef DEBUG
        TEST = 1;
        #endif
}

/**
*功能:当71.111ms后都未检测到第二个下降沿时,关闭定时器
*/
void NEC_Plus_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int8_t i;
        TR0 = 0;//关闭定时器
        TH0 = 0x00;
        TL0 = 0x00;
        //所有全局变量清零
        plus_nums = 0;
        for(i = 0;i < 4;i++)
                {
                        nec_code[i] = 0;
                }
        #ifdef DEBUG
        LED4 = 0;
        #endif
}

网友A:
TL和TH置零后开启计数器, 可能存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过程, 最好还是TL=0xff  ,TH=0xff 试试。这个从0x00 到 0xff的过程,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一步之遥。 以上仅是一个猜想。
楼主,我会关注你的结果哦。 我也想弄不明白,  设置0xff为初值,和设置0x00为初值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
选用的器件精度不够当然会出现计时不准确的问题了,玩玩就好别太较真
有的山寨手机一个月误差十分钟都有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和TH置零后开启计数器, 可能存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过程, 最好还是TL=0xff  ,TH=0xff 试试。这个从0x00  ...

51定时器是向上计数的,我用TL0=0x00,TH0=0x00是为了计时NEC红外脉冲时间的。我也有测量晶振脉冲平均是11.079MHZ(5个12MHZ的脉冲、1个8MHZ脉冲)。关键点:当计时短脉冲时,非常不准确。而计时长脉冲时,很准确。我没有用定时器中断来计时,按照道理应该不会因为进入中断而产生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的器件精度不够当然会出现计时不准确的问题了,玩玩就好别太较真
有的山寨手机一个月误差十分钟都有不 ...

那你所说的精度,应该是定时器计时过短时误差大。计时长时误差小。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个误差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定时器计时不是通过定时器中断计时的。而定时器计时是独立于CPU运行的,也就是说当进入外部中断时定时器计数还在运行

网友C:
楼主:将的的测量原理画成流程图,你自己就会发现问题了。
会画流程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将的的测量原理画成流程图,你自己就会发现问题了。
会画流程图吗?

好的。我试下,还有就是请问下你这里有流程图绘制的工具吗?有的话还请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将的的测量原理画成流程图,你自己就会发现问题了。
会画流程图吗?

我有重新整理测量原理,也做了流程图。没发现导致这样结果的逻辑问题

网友D(2020-04-0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100us以下定时,相差几十个us呢,不知原因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