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程自动切换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资料

楼主: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buf[4];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getdata;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
sbit ST=P2^4;
sbit OE=P2^5;
sbit EOC=P2^6;
sbit CLK=P2^7;
sbit ADD_A=P3^4;  //选择AD的输入端
sbit ADD_B=P3^5;
sbit ADD_C=P3^6;
sbit D0=P2^0;  //数码管的位控制端
sbit D1=P2^1;
sbit D2=P2^2;
sbit D3=P2^3;
sbit P17=P1^7;  //确定小数点的位置
sbit s1=P3^2;
sbit s2=P3^3;
#define         _v0_5 {s1=1;s2=0;}
#define _v10 {s1=0;s2=1;}

unsigned char m;

void TimeInitia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TimeInitial()
{ TMOD=0x10;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for(j=0;j<125;j++)
  {;}
  }
}

void Display()

{
P1=dispbitcode[dispbuf[3]];

D0=0;
D1=1;
D2=1;
D3=1;
Delay(10);
P1=0x00;

P1=dispbitcode[dispbuf[2]];
if(m==2)
{
P17=1;
}
D0=1;
D1=0;
D2=1;
D3=1;
Delay(10);
P1=0x00;
P1=dispbitcode[dispbuf[1]];
  if(m==10)
{
        P17=1;
  }
D0=1;
D1=1;
D2=0;
D3=1;
Delay(10);
P1=0x00;
P1=dispbitcode[dispbuf[0]];
D0=1;
D1=1;
D2=1;
D3=0;
Delay(10);
P1=0x00;
}
void main()
{
TimeInitial();
ADD_A=0;
ADD_B=0;
ADD_C=0;
_v10;
m=2;
while(1)
{

        ST=0;
        OE=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0;
        OE=0;
                 if ((s1==0) && (s2==1) && (getdata<6))
        {
                ADD_A=1;
                _v0_5;

                m=10;
        }
        else if        ((s1==1)&&(s2==0) && (getdata>254))
        {
                ADD_A=0;
                _v10;

                m=2;
        }

        temp=(getdata*1.0/255)*500*m;
        dispbuf[0]=temp%10;
        dispbuf[1]=temp/10%10;
        dispbuf[2]=temp/100%10;
        dispbuf[3]=temp/1000;
        Display();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CLK=~CLK;
  }

0049、量程自动切换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 程序资料.rar

网友A(2019-04-10):
不要下这个东西,骗人的垃圾

网友B(2019-07-13):
引用 网友A:
不要下这个东西,骗人的垃圾

说话要有良心。发之前都是测试过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下这个东西,骗人的垃圾

此资料只是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