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实现DS18B20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9-04-09):
------------------第一部分是--------ds18b20.h----------------------
#ifndef __DS18B20_H
#define __DS18B20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ysTick.h"  //精确延时函数头文件----参考[url]http://blog.csdn.net/xuxuechen/article/details/40783209[/url]这个看一下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DS18B20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DS18B20_PIN   GPIO_Pin_10
#define DS18B20_PORT GPIOB         //总体代表DS18B20的GPIO口为PB10

//带参宏,可以像内联函数一样使用,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define DS18B20_DATA_OUT(a)if (a)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读取引脚的电平
#define DS18B20_DATA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float DS18B20_Get_Temp(uint8_t *a,uint8_t b);
void read_serial(uint8_t *serial);
#endif /* __DS18B20_H */

----------------第二部分是----------DS18B20.C源文件---------------------

#include "bsp_ds18b20.h"

uint8_t serial_1[8]={0x28,0x2d,0x9a,0xdd,0x02,0x00,0x00,0x3b};
uint8_t serial_2[8]={0x28,0x3b,0x2b,0xbc,0x02,0x00,0x00,0x4f};
uint8_t serial_3[8]={0x28,0x00,0x49,0x1b,0x03,0x00,0x00,0x4c};//序列号,需要根据自己的DS18B20修改,具体读取方法,会有另一篇介绍。

static void DS18B20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DS18B20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S18B2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DS18B20_PORT, DS18B20_PIN);
}

static void DS18B20_Mode_IPU(void) //使DS18B20-DATA引脚变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DS18B2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DS18B20_Mode_Out_PP(void) //使DS18B20-DATA引脚变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S18B20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DS18B20_Rst(void) //主机给从机发送复位脉冲
{
DS18B20_Mode_Out_PP();
DS18B20_DATA_OUT(LOW);
Delay_Us(750); //主机至少产生480us的低电平复位信号
DS18B20_DATA_OUT(HIGH); //主机在产生复位信号后,需将总线拉高
Delay_Us(15); //从机接收到主机的复位信号后,会在15~60us后给主机发一个存在脉冲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Presence(void) //检测从机给主机返回的存在脉冲
{
uint8_t pulse_time = 0;

DS18B20_Mode_IPU(); //主机设置为上拉输入

//等待存在脉冲的到来,存在脉冲为一个60~240us的低电平信号
//如果存在脉冲没有来则做超时处理,从机接收到主机的复位信号后,会在15~60us后给主机发一个存在脉冲

while( DS18B20_DATA_IN() && pulse_time<100 )
{
  pulse_time++;
  Delay_Us(1);
}
if( pulse_time >=100 ) //经过100us后,存在脉冲都还没有到来
    return 1;
else
    pulse_time = 0;
while( !DS18B20_DATA_IN() && pulse_time<240 ) //存在脉冲到来,且存在的时间不能超过240us
{
  pulse_time++;
  Delay_Us(1);
}
if( pulse_time >=240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DS18B20_Read_Bit(void) //从DS18B20读取一个bit
{
uint8_t dat;

DS18B20_Mode_Out_PP(); //读0和读1的时间至少要大于60us
DS18B20_DATA_OUT(LOW); //读时间的起始:必须由主机产生 >1us <15us 的低电平信号
Delay_Us(10);
DS18B20_Mode_IPU(); //设置成输入,释放总线,由外部上拉电阻将总线拉高
if( DS18B20_DATA_IN() == SET )
   dat = 1;
else
  dat = 0;
Delay_Us(45);  //这个延时参数请参考时序图

return dat;
}

uint8_t DS18B20_Read_Byte(void)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低位先行
{
uint8_t i, j, dat = 0;

for(i=0; i<8; i++)
{
   j = DS18B20_Read_Bit();
dat = (dat) | (j<<i);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_t dat)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低位先行
{
uint8_t i, testb;

DS18B20_Mode_Out_PP();
for( i=0; i<8; i++ )
{
  testb = dat&0x01;
  dat = dat>>1;
  if (testb)//写0和写1的时间至少要大于60us
  {
    DS18B20_DATA_OUT(LOW);
    Delay_Us(8);
    DS18B20_DATA_OUT(HIGH);
    Delay_Us(58);
  }
else
  {
    DS18B20_DATA_OUT(LOW);
    Delay_Us(70);
    DS18B20_DATA_OUT(HIGH);
    Delay_Us(2);
   }
}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开始转换
}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GPIO_Config();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Presence();
}

void DS18B20_Match_Serial(uint8_t a)  //匹配序列号
{
uint8_t i;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_Byte(0X55); //匹配序列号指令
if(a==1)
{
  for(i=0;i<8;i++)
   DS18B20_Write_Byte(serial_1[i]);
}
else if(a==2)
{
  for(i=0;i<8;i++)
   DS18B20_Write_Byte(serial_2[i]);
}
else if(a==3)
{
  for(i=0;i<8;i++)
   DS18B20_Write_Byte(serial_3[i]);
}
}</i);

//存储的温度是16 位的带符号扩展的二进制补码形式
//当工作在12位分辨率时,其中5个符号位,7个整数位,4个小数位

//     |---------整数----------|-----小数 分辨率 1/(2^4)=0.0625----|
//低字节 | 2^3 | 2^2 | 2^1 | 2^0 | 2^(-1) | 2^(-2) | 2^(-3) | 2^(-4) |

//    |-----符号位:0->正 1->负-------|-----------整数-----------|
//高字节 | s | s | s | s |  s  |  2^6 |  2^5 |  2^4 |
//温度 = 符号位 + 整数 + 小数*0.0625

float DS18B20_Get_Temp(uint8_t*a,uint16_tgo_temp,uint8_tb)
{
uint8_t tpmsb, tplsb;
short s_tem;
float f_tem;
int temp_num;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DS18B20_Match_Serial(b); //匹配序列号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开始转换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 ROM
DS18B20_Match_Serial(b); //匹配序列号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读温度值

tplsb = DS18B20_Read_Byte();
tpmsb = DS18B20_Read_Byte();

s_tem = tpmsb<<8;
s_tem = s_tem | tplsb;

if( s_tem < 0 ) //负温度
{
  f_tem = (~s_tem+1) * 0.0625;
  temp_num = (~s_tem+1) * 0.0625*10;
  go_temp= temp_num;
  if(temp_num>=1000)
  {
   a[0]='-';
   a[1]= temp_num/1000+'0';
   a[2]= temp_num%1000/100+'0';
   a[3]= temp_num%100/10+'0';
   a[4]='.';
   a[5]= temp_num%10+'0';
   a[6]= '';
  }
  else
  {
   a[0]='-';
   a[1]= temp_num/100+'0';
   a[2]= temp_num%100/10+'0';
   a[3]='.';
  a[4]=temp_num%10+'0';
   a[5]= '';
  }
}
else
{
  f_tem = s_tem * 0.0625;
  temp_num = s_tem * 0.0625*10;
go_temp= temp_num;
if(temp_num>=1000)
{
  a[0]='+';
  a[1]= temp_num/1000+'0';
  a[2]= temp_num%1000/100+'0';
  a[3]= temp_num%100/10+'0';
  a[4]='.';
  a[5]= temp_num%10+'0';
  a[6]= '';
  }
else
{
  a[0]='+';
  a[1]= temp_num/100+'0';
  a[2]= temp_num%100/10+'0';
  a[3]='.';
  a[4]=temp_num%10+'0';
  a[5]= '';
  }
}
return f_tem;
}

void read_serial(uint8_t *serial) //读取序列号
{
uint8_t i;
DS18B20_Rst();
DS18B20_Presence();
DS18B20_Write_Byte(0X33); //读取序列号指令
for(i=0;i<8;i++)
  serial[i] = DS18B20_Read_Byte();
}

----------------第三部分是-------------main.c--------------

网友A:
网上有这段程序,有一些问题,改了后才能跑过。

网友B(2019-12-05):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这段程序,有一些问题,改了后才能跑过。

请问哪里有问题呢?能不能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