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一电路板2596+7805+358恒压恒流,没弄明白恒流采样电阻在哪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09):
输出电流调节那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调节那一路

电流调节是个10K电阻,应该调节运放负端的放大倍数到反馈端LM2596 FB,正端过3A大电流采样电阻没见到(运放正端输入电压),或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的,请大侠指点

网友B:
想明白了,应该是通过通过PCB走线宽度和长度计算实现的,0.X欧的电阻做采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明白了,应该是通过通过PCB走线宽度和长度计算实现的,0.X欧的电阻做采样的

看输出就知道了,它不会是直接输出,原本可以直接走线到输出的,它会拐来拐去才输出的,只有那一段是取样的走线电阻,其它的不算,0.X欧是不可能的,如果是0.1欧,3A电流就是0.9W的功率了,温度上升很快的
你可以通过358的比较电阻才计算设计者设计的电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