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全网首次实现STMF103串口仿真

楼主(2019-04-09):
特别说明:由于Proteus的STM32F103仿真模型,在读取串口的输入数据时,只能正确读取第1个字符,所以我特地在main()函数中加入switch语句做判断处理。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串口实验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define Proteus_SIM  1  //1使能Proteus仿真;0禁止Proteus仿真
  switch(Proteus_SIM)
  {
   case 1://Proteus仿真
    if(USART_RX_STA>0)
    {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1;t++)//Proteus的STM32F103仿真模型只能正确接收第一个字符
     {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Proteus的STM32F103仿真模型只能正确接收第一个字符\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break;
   case 0://正点原子Mini板实物运行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break;
   }
}
}

网友A(2019-12-31):
请问能不能发个proteus的硬件电路截图呀??因为我只有8.6版本的,打不开!感谢!!!!

网友B(2019-11-30):
stm32串口仿真一直在调试,感谢分享,多谢!!!

网友C(2020-02-29):
Proteus文件打不开,Keil程序也打不开,有种怀疑?

网友D:
看了一下 代码 软件品质一般

网友E:
正好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20-04-08):
大佬有没有硬件图啊学习一下

网友G(2020-05-09):
Proteus仿真STM32串口时,发送端发送字符串时,字符串必须按字符逐个发送,每个字符之间用空for循环插入一点延时,类似于做简单的发送流控制,就可以正常接收了

网友H(2020-07-17):
你portues用哪个版本做的?  我用的是8.7。不管是他原来自带的例子,还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例子。  能见总是能突然闪退。  祝你这个例子却没有这样现象一直不会自动关闭的。是解决了我很大的问题。你想问问你,你是哪个版本的,能不能介绍给我一下?

网友I(2022-06-05):
楼主解开我多年的困惑

网友J:
if you need snaps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