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输入什么字符或数字返回显示程序)

楼主(2019-04-09):
程序目的:输入什么字符或数字返回显示
主要问题:向单片机发送0时,返回80.麻烦能帮忙看下吗?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
        //串口
                REN=1;//允许串口接受数据
                SM0=0;//SM2和0为串口工作模式选择
                SM1=1;
                ES=1;//允许串口中断
                //定时器设置
                TMOD=0x20;//定时器工作模式选择方式2        自动装填
                TH1=0xfd; //TH1与TL1为定时器中T1寄存器的高8低8位;设置波特率用
                TL1=0xfd;
                EA=1;//允许总中断
                TR1=1;//开启T1定时器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void ya(void) interrupt 4
{
        uchar a;
        if(RI)
        {
                a=SBUF;
                RI=0;
                SBUF=a;
        }
        if(TI)
                        TI=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点呀,调了一下午加晚上了    头疼

程序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因为晶振频率不合适,导致波特率误差太大,需要设置加倍。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2.000MHz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楼主:
不要沉呀

网友B:
等待大佬

网友C:
你这里可能是串口初始化有问题 ,你看看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然后在STC-ISP那个下载程序软件里面可以找到对应型号的串口初始化程序,你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的了

楼主:
后来发现和波特率的设置有问题,硬件单片机的晶振是12MHZ的。
修改后传一些数没问题,但传某些数如CC就会出现端口不停传一些不知道的数.求指点呀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flag;

void init()
{
        //串口输ru
                SCON=0X50;
                ES=1;//允许串口中断
                //定时器设置
                TMOD=0X20;//定时器工作模式选择方式2        自动装填
                TH1=0XF3; //TH1与TL1为定时器中T1寄存器的高8低8位;设置波特率用
                TL1=0XF3;//波特率4600
                PCON=0X80;
                EA=1;//允许总中断
                TR1=1;//开启T1定时器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ya() interrupt 4
{

         a=SBUF;
         RI=0;
         ES=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楼主:
求指点呀,调了一下午加晚上了    头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和波特率的设置有问题,硬件单片机的晶振是12MHZ的。
修改后传一些数没问题,但传某些数如CC就会 ...

你这里应该仍然是串口初始化问题,你这里的波特率设置4600,那串口调试助手那里也是设置为4600吗?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我帮你修改一下串口初始化程序,你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应该仍然是串口初始化问题,你这里的波特率设置4600,那串口调试助手那里也是设置为4600吗?你的单 ...

谢谢,谢谢问题解决了。找到问题了上边波特率我打错了它是加倍下的4800,后来在普中(卖开发板的带的串口调试工具)改了,问题就出现上述发送CC后串口不停返回值,之后又用了其他串口调试软件,显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