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实现步进电机正反转,加减速的功能,同时在lcd上显示出来

楼主:
用protues实现步进电机正反转,加减速的功能,内附Proteus仿真原理图,用keil编程的C语言程序。

#include <AT89X52.H>
int delay();
void inti_lcd();
void show_lcd(int);
void cmd_wr();
void ShowState();
void clock(unsigned int Delay);
void DoSpeed();//计算速度
#define RIGHT_RUN 1//正转值
#define LEFT_RUN 0//反转值
sbit RS=0xA0;
sbit RW=0xA1;
sbit E=0xA2;
char SpeedChar[]="SPEED(n/min):";
char StateChar[]="RUN STATE:";
char STATE_CW[]="CW";
char STATE_CCW[]="CCW";
char SPEED[3]="050";
unsigned int RunSpeed=50;//速度
unsigned char RunState=RIGHT_RUN;//运行状态
void main()
{
        //定时器设置
        TMOD=0x66;
        EA=1;//开中断

        TH0=0xff;//定时器0初始值FFH;
        TL0=0xff;
        ET0=1;
        TR0=1;

        TH1=0xff;//定时器1初始值FFH
        TL1=0xff;
        ET1=1;
        TR1=1;

        IT0=1;//脉冲方式
        EX0=1;//开外部中断0:加速
        IT1=1;//脉冲方式
        EX1=1;//开外部中断1:减速

        inti_lcd();
        DoSpeed();
        ShowState();
        while(1)
                {
                        clock(RunSpeed);
                        P0_1=P0_1^0x01;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正转
void t_0(void)interrupt 1
{
        RunState=RIGHT_RUN;
        P0_0=1;
        P1=0x01;
        cmd_wr();
        ShowState();
}
//定时器1中断程序:反转
void t_1(void)interrupt 3
{
        RunState=LEFT_RUN;
        P0_0=0;
        P1=0x01;
        cmd_wr();
        ShowState();
}
//中断0:加速程序
void SpeedUp()interrupt 0
{
        if(RunSpeed>=12)
                RunSpeed=RunSpeed-2;
        DoSpeed();
        P1=0x01;
        cmd_wr();
        ShowState();
}
//中断1:减速程序
void SpeedDown()interrupt 2
{
        if(RunSpeed<=100)
                RunSpeed=RunSpeed+2;
        DoSpeed();
        P1=0x01;
        cmd_wr();
        ShowState();
}
int delay()//判断LCD是否忙
{
        int a;
start:
        RS=0;
        RW=1;
        E=0;
        for(a=0;a<2;a++);
        E=1;
        P1=0xff;
        if(P1_7==0)
                return 0;
        else
                goto start;
}
void inti_lcd()//设置LCD方式
{
        P1=0x38;//设置16*2显示
        cmd_wr();
        delay();

        P1=0x01;//清除
        cmd_wr();
        delay();

        P1=0x0f;
        cmd_wr();
        delay();

        P1=0x06;//光标移动设置
        cmd_wr();
        delay();

        P1=0x0c;//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cmd_wr();
        delay();
}
void cmd_wr()//写控制字
{
        RS=0;
        RW=0;
        E=0;
        E=1;
}
void show_lcd(int i)//LCD显示子程序
{
        P1=i;
        RS=1;
        RW=0;
        E=0;
        E=1;
}
void ShowState()//显示状态与速度
{
        int i=0;
        while(SpeedChar[i]!='\0')        ///char SpeedChar[]="SPEED(n/min)";
        {
                delay();
                show_lcd(SpeedChar[i]);
                i++;
        }
        delay();
        P1=0x80|0x0d;
        cmd_wr();
        i=0;
        while(SPEED[i]!='\0')
        {
                delay();
                show_lcd(SPEED[i]); SPEED[3]="050";
                i++;
        }
                delay();
                P1=0xC0;
                cmd_wr();
                i=0;
                while(StateChar[i]!='\0')
        {
                delay();
                show_lcd(StateChar[i]);/// char StateChar[]="RUN STATE";
                i++;
        }
        delay();
        P1=0xC0|0x0A;
        cmd_wr();
        i=0;
        if(RunState==RIGHT_RUN)
                while(STATE_CW[i]!='\0')
        {
                delay();
……………………

网友A(2019-04-27):
很好,可以用

网友B(2020-05-27):
老哥,这个可以再加个星三角启动吗

网友C(2020-07-02):
谁有这个原理图啊,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