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延时函数的问题

楼主:
这个函数具体是个什么意思我让j<=50的时候比j<=100闪烁还快,让j<=500的时候流水灯就不灭了一直亮

网友A(2019-04-09):
因为unsigned char 最大数是 255, 要注意变量类型哦.

网友B:
通过执行运行嵌套来消耗时间,当循环内循环只有50次时,这段代码消耗的时间最少。 当内循环只有100次时,消耗的时间会比50次长一点点。 但是,当500次时,这只是你的想象, 你的循环变量为无符号char 类型,无符号char类型的最大值为255,而你的赋值是500。 不知道你编译是怎么通过的。

网友C:
带参数就方便了,或者定义3个延时函数。

~~~~~~~~~~~~~~~~~~~~~~

网友D:
循环50次肯定比循环100次用的时间短,即延时也短,闪烁肯定快啊,500超过了unsigned char的最大值255,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