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开发板端口冲突问题

楼主:
我想用TX-1C 51单片机开发板做一个4*4矩阵键盘输入+1602显示的的计算器。看了原理图后发现1602的RS端(数据命令选择端)和E端(使能端)接到了P3^4和P3^5,然后4*4的矩阵键盘又是刚好连接在P3口,想问一下那是否意味着1602和矩阵键盘不能够同时使用?这个设计用这个开发板根本做不了?谢谢!

网友A(2019-04-09):
按键的检测和屏幕的显示,都是在ms级别完成的。 你把1秒钟分成10等份,有就是在100ms的单位内,前50ms处理按键扫描, 后50ms处理屏幕显示,就好了。

网友A:
具体点说:设置一个时间定标 bit TSign=1
void main()
{
     ConfigTimer0();  //这个函数用来初始化定时器,要自己写哦
     EA=1;
     ET1=1;
     TR1=1;  //开启定时器          while(1)
    {
          if(TSign)
          {
             ;  //做键盘扫描的事
          }
          esle
          {
            ;//做屏幕显示的事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改变定标状态
{
TH0=0x4C;
TL0=0x00;     //重新加载初值
TSign=~Tsign;   //时间定标取反
}

网友B:
改板吧,重新连接

~~~~~~~~~~~~~~~~~~~~~~

网友C:
只能说这块开发板上不能同时用,可以外接一个矩阵键盘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