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第一个程序就Keil编译不通过!但导入安装路径下的例子编译就没问题

楼主(2019-04-09):
下的是Keil_v5, 按照教程新建工程, 新建main.c, 我main.c里面的内容:
main(){
        return;
}

其中main()是处于第一行。

编译报错: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34.A51...
compiling main.c...
main.c(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ain.c(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main.c(5): error C305: unterminated string/char const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麻烦大神解解惑, 谢谢!

楼主:
但是我导入安装路径下的例子编译就没问题, 是不是哪个地方设置不对?

网友A:
51开发,简单的模板如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while(1){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导入安装路径下的例子编译就没问题, 是不是哪个地方设置不对?

某个宏定义不匹配造成的。看看include的文件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应该是电脑问题, 我在家里电脑上这样创建就没问题, 公司电脑怎样都有这样的问题, 搞不懂!

网友C:
是不是调用了其他函数,然后你主程序中的这个函数名和函数存储的文件名不一样。

网友D:
看看文件夹是否都是英文名

网友E:
代码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文件夹是否都是英文名

都是英文名称!

楼主:
代码哪里错了?谢谢, 帮忙指出!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公司电脑加密了, 这个软件没有授权, 谢谢各位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