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单片机程序如何画出电路图?求帮助

楼主(2019-04-09):
一直想做一个数码管时钟,这个是网上找的程序没有电路图,小白一个没电路不会做。求各位大神告诉我我怎么按这个程序画个仿真图!

DS1302 18B20程序第一版.rar

程序

网友A:
你的这个程序有点难,用到很多其他器件。可以从简单的做起。
比如说只用数码管,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来做。

网友B:
如同:我知道如何做饭,但不知道锅盆灶具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程序有点难,用到很多其他器件。可以从简单的做起。
比如说只用数码管,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来做。

只用数码管和时钟的电路图我有,就是想多一个温度的。

网友C:
读懂程序逻辑,明白需要实现的功能,再根据逻辑顺序设计合理的原理图

网友D:
温度可以用ds18B20来做, 3个引脚,一个地,一个供电,一个数据引脚。数据引脚直接接MCU引脚就好了。
驱动如下: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
* 函数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网友E:
你这。。。。能读懂程序??
那就根据1302和18B20手册从程序中找出单片机的相应控制管脚,
还有显示部分的相应控制管脚,
然后网上找一些1302和18B20的应用原理图,对应找出的管脚找相近的原理图,再自己修改一下吧,这类东西网上应该很多

网友F:
引脚分配头文件里定义的很清楚了sbit spk=P2^7;         //喇叭   #define DQ  P2_3  DS18B20 sbit RST=P2^2; sbit IO=P2^1; sbit SCLK=P2^0; DS1302看一下器件脚位标识就很清楚了

楼主:
按照文件头里面的定义,仿真出来后数码管全亮且闪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文件头里面的定义,仿真出来后数码管全亮且闪烁

code unsigned char seg[13]={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0xf7,0xf0,0xFF}; //0,1,2,3,4,5,6,9,-,°,熄灭
从这个段码数组看这个程序用的数码管可能不是最常见的共阴或共阳数码管。仿真出来是乱码。楼主要找到原程序的出处,查看原作者的说明。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帮我修改下!!
按照原帖的图片仿真的电路数码管全亮!
仿真时提示CPU过载, (小白一个,这是我最大的能力了

DS1302 18B20程序.rar

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code unsigned char seg[13]={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0xf7,0xf0,0xFF}; //0 ...

谢谢  我去使劲瞅瞅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  帮我修改下!!
按照原帖的图片仿真的电路数码管全亮!
...

压缩包里的模块没有经过统一处理协调好而是各自为政,强行合并当然不能按预想的正常显示了

网友I:
是51单片机还是32单片机啊

网友J:
可以用仿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