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控制报警和时间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4-09):
本系统由AT89C51单片机、DS18B20温度检测部分、DS1302日期时间记录部分、数码管显示部分、按键输入部分和蜂鸣器报警部分组成。该系统通过按键一来调整模式,共五个模式。模式一是DS18B20采集环境温度并保存在存储器中通过单片机将温度显示在数码管上,当温度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时蜂鸣器报警;模式二是利用按键二和按键三调整报警的最高温度加减;模式三是利用按键二和按键三调整报警的最低温度加减;模式四是DS1302记录的日期通过单片机显示在数码管上;模式五是DS1302记录的时间通过单片机显示在数码管上。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  = P2^0;        //数码管引脚定义
sbit wela = P2^1;

sbit DQ = P2^2;         //

sbit key1 = P2^5;
sbit key2 = P2^6;
sbit key3 = P2^7;

sbit buzz = P2^3;
sbit led = P3^7;

sbit RST=P1^0;
sbit DSIO=P1^1;
sbit SCLK=P1^2;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int bai,shi,ge;
uchar fuhao,flag;
uint ff,Hff=50,Lff=10;

uchar count=0,t100ms=0,t500ms,t1s,t2s;
uchar cishu=0;
uchar jiange=0;
uchar biaozhi1=0;  //由低于下限到高于下限标志
uchar biaozhi2=0;  //有高于上限到低于上限标志
uchar biaozhi3=0;  //2s长鸣标志
uchar biaozhi4=0;

uchar TIMEBCD[7] = {0x00, 0x00, 0x12, 0x1, 0x01, 0x01, 0x18};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十进制时间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8年1月1日星期一12点00分00秒。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最低位控制读写)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 0x6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 0xe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fu[]={
0x40, 0x76 , 0x38 , 0x39
};                        //数码管符号 - H L C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温度延时*****/
void Delaywendu(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
{
        DQ = 1;         //DQ复位
        Delaywendu(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wendu(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wendu(40);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wendu(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wendu(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
{
  uint a=0,b=0;
  int temp=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1100 1100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0100 01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1011 1110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emp=b;
  temp<<=8;
  temp=temp|a;
  if(temp&0xf800)
  {
        temp=~temp+1;
        fuhao=1;
  }
  else
  fuhao=0;
  tt=temp*0.0625;
  temp=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emp);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
{
        uint f;
        f=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ff=f;
        bai=f/100;
    shi=f %100/10;
        ge= f%10;
}
/****读设定值*****/
void check_v_set(int v_set)
{
        int bb;
        bb=v_set*10;
        bai=bb/100;
    shi=bb %100/10;
        ge= bb %10;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lay()
{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1[shi];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fu[3];
        dula=0;
        delayms(5);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5);
                if(key1==0)
                {
                        flag++;
                        if(flag==5)
                                flag=0;
                        while(!key1);
                }
        }
}
int keyad(int num)
{
        if(flag!=0)
        {
                if(key2==0)
                {
                        delayms(5);
                        if(key2==0)
                        {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5);
                        if(key3==0)
                        {
                                num--;
                                while(!key3);
                        }
                }
        }
        return num;
}
/**************************************************************/
/**************************日历计时部分************************/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向DS1302发送命令(地址+数据)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void Ds1302ReadTime()  //读取时钟信息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BCD[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TIME[n] = TIMEBCD[n]/16*10+TIMEBCD[n]%16;
        }
}

void Ds1302Init() // 初始化DS1302
{
        uchar n;
        Ds1302ReadTime();                           //首次读取时间
        if(TIME[5]==0)                                   //判断时间值是否有效
        {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BCD[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void displaytime()
{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TIME[2]/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1[TIME[2]%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TIME[1]/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1[TIME[1]%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table[TIME[0]/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1[TIME[0]%10];
        dula=0;
        delayms(5);
}
void displaydate()
{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TIME[6]/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1[TIME[6]%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TIME[4]/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1[TIME[4]%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table[TIME[3]/10];
        dula=0;
        delayms(5);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1[TIME[3]%10];
        dula=0;
        delayms(5);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z;
        buzz=1;         //低电平响,
        led=0;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Ds1302Init( );
        for(z=0;z<100;z++)
        {
        check_wendu();
        }
        TR0=1;
        while(1)
        {
                keyscan();
                if(flag==0)
                {
                        check_wendu();
                        if(fuhao==1)                                //当温度值为负数
                          {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fu[0];
                                dula=0;
                                delayms(5);                //显示负
                          }
                         else
                          {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0x00;
                                dula=0;
                                delayms(5);                        //显示正
                        }
                        display();
                }
                else if(flag==1)
                {
                        Hff=keyad(Hff);
                        check_v_set(Hff);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fu[1];
                        dula=0;
                        delayms(5);                //显示H

                        display();
                }
                else if(flag==2)
                {
                         Lff=keyad(Lff);
                        check_v_set(Lff);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fu[2];
                        dula=0;
                        delayms(5);                //显示L

                        display();
                }
                else if(flag==3)
                {
                        Ds1302ReadTime();
                    delayms(10);
                        displaydate();
                }
                else if(flag==4)
                {
                        Ds1302ReadTime();
                    delayms(10);
                        displaytime();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50毫秒
//        ff=ReadTemperature();
        if(count%2==0)
        {
                t100ms = 1;
        }
        if(count%10==0)
        {
                t500ms = 1;
        }
        if(count%20==0)
        {
……………………

网友A(2019-12-03):
。。。。我怎么打不开 仿真图片???

网友B:
为啥程序导进去后 仿真数码管会不亮 端口也是灰色 连着数码管的两个 端口也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