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收不到gps传送的数据求解

楼主(2019-04-09):
我把51单片机和gps模块连接,两个都是UART通信,RXD-TXD,TXD-RXD,GND-GND,但是51收不到gps的数据,简而言之是进不去串口中断。经试验证明gps确实在源源不断地发送数据;通过电脑串口助手向51发送数据也能成功进入中断。
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原因很多:
1、晶振选择的对吗?
2、单片机程序对吗?
3、数据解析是不是正确?

网友B:
相关的代码,是怎样的。

GPS 的tx连接到MCU的rx,就可以。。。。。注意波特率要相同的。

~~~~~~~~~~~~~~~~~~~~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单片机只需要接收GPS通过串口发过来的数据就行了,所以只需要接gps的供电,GPS的tx接单片机的RX,51串口1的RX是P3.0。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11.0592MHz,9600bps
{

        SCON = 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  = 1;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PCON = 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0;  //T1方式2,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装初值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S   = 1;     //打开串行口中断
}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GPS波特率跟单片机串口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D:
依据GPS模块的波特率选择单片机的晶振,以匹配串口波特率。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就需要检查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