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与89C51单片机之间的串行通信(PC发送,单片机接收,,接收数值)

楼主:
接收数值要赋给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时用来控制舵机pwm波占空比的,求大佬们解答这段串口通信程序怎么编?

网友A(2019-04-09):
控制双舵机,所以需要输入两个变量0.0,我觉得应该和一个变量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双舵机,所以需要输入两个变量0.0,我觉得应该和一个变量差不多吧

串口每次只能传输1个字节,如果没有使用自定义协议传输数据串,只是用简单的单字节传输两个变量,可以用一个字节的高4位和低4位各表示一个变量。如收到0xab,高4位分解为x=0xab>>4; 低4位分解为 y=0xab&0x0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口每次只能传输1个字节,如果没有使用自定义协议传输数据串,只是用简单的单字节传输两个变量,可以用 ...

大佬,具体应该怎么写呢?怎么定义这个变量,“uchar (随机写)=0xab”吗?然后在主函数里提取x=。。。y=。。。这样吗?不好意思,小白给大佬添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口每次只能传输1个字节,如果没有使用自定义协议传输数据串,只是用简单的单字节传输两个变量,可以用 ...

大佬那具体怎么写呢,是uchar 。。=0xab,然后再主函数中用你说的x=。。y=。。。提取高四位第四位这样吗?小白给大佬添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那具体怎么写呢,是uchar 。。=0xab,然后再主函数中用你说的x=。。y=。。。提取高四位第四位 ...

给你写一个示例程序,两种数据解析方案任选一种。输出端口可以自行重新定义。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bit flag;                                //接收完成标志,
uchar num,num1,num2;        //接收/分解的变量

void main()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while(1)
        {
                if(flag==1)                //接收完成标志为1
                {
                        ES=0;                //关串口中断
                        flag=0;                //接收完成标志清0
                        SBUF=num;        //返回PC收到的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S=1;                //开串口中断
        /*************数据解析方案一************/
                        num1=num&0xf0;
                        num2=num&0x0f;
                        if(num1==0xa0)LED1=0;
                        if(num1==0xb0)LED1=1;
                        if(num2==0x0a)LED2=0;
                        if(num2==0x0b)LED2=1;
        /*************数据解析方案二************/
/*                        num1=num>>4;
                        num2=num&0x0f;
                        if(num1==0x0a)LED1=0;
                        if(num1==0x0b)LED1=1;
                        if(num2==0x0a)LED2=0;
                        if(num2==0x0b)LED2=1;
*/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当接收完成发生中断请求RI由硬件置1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必须软件清0
        num=SBUF;        //获取SBUF接收到的数据
        flag=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

网友C:
按串口的协议持续将变量写入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写一个示例程序,两种数据解析方案任选一种。输出端口可以自行重新定义。

非常感激,谢谢带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