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语言的问题float *a(),(*b)()含义?

楼主(2019-04-09):
float *a(),(*b)()
其中*a()、(*b)()含义是什么呢?
如这样*a()、(*a)()的区别

网友A:
float *a()  a是一个函数,返回值是 float指针;
float(*b)() b指向返回值是float的函数的指针。
*a()、(*a)()的区别:括号的优先级高于*,所以 *a() ->*( a() ) 是 a() 这个函数的地址,a函数名;
                               ( *a )()  定义一个指针变量,这个指针指向函数,a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int max(int a, int b );
int (*a)(int x, int y);
a = max;
执行a(x, y);相当于 max(x, y);

网友B:
这个主要看符号优先级, (*a)()表示*a首先要是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是一个方法,这叫方法指针。 *a()优先级是先算a(),表示a首先要是一个方法,再算*,这叫指针方法。

网友C:
这个你可以从符号优先级去理解,float *a[],(这里应该是[]吧),它指的是指针数组,而float (*a)[],应该是数组指针,这是理念上的不同点,实际上呢,我举个栗子:#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a[]={"1.0","2.0","3.0"};         float (*b)[]={"4.0","5.0","6.0"};         printf("*a[] %d\n",sizeof(a));         printf("(*b)[] %d\n",sizeof(b));         return 0; }

网友C:
它的结果是24,8;实际上是指*a[]是a数组里面储存着指针,而(*b)[],b是指向一个数组的指针而已

网友C:
理念上float *a[]是指针数组,float (*a)[]是数组指针,这个区分是和运算符优先级有关
举个栗子: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a[]={"1.0","2.0","3.0"};
        float (*b)[]={"4.0","5.0","6.0"};
        printf("*a[] %d\n",sizeof(a));
        printf("(*b)[] %d\n",sizeof(b));
        return 0;
}
它的结果是24,8;实际上是指*a[]是a数组里面储存着指针,而(*b)[],b是指向一个数组的指针而已

网友D:
*a()表示指针数组,(*a)()表示为数组指针

网友C:
可能这样写的例子你会更容易明白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p = 1.0;
        float *aa = &p;
        float *bb[2];
        float *a[]={aa,"2.0","3.0"};
        float (*b)[]={bb,"5.0","6.0"};
        printf("*a[] %d\n",sizeof(a));
        printf("(*b)[] %d\n",sizeof(b));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