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用ch340连接电脑。无法识别32。

楼主(2019-04-09):
下载软件是j  .link.电脑能识别ch340.无法识别32.连到超时。。网上说要设置boot0.boot1.具体这个是硬件设置还是软件设置?。设置哪个脚是呢。。。请大神详细点赐教。。。谢谢。

网友A:
boot0把它拉高,boot1可以悬空,或者拉低,不能拉高,改变boot之后要按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波特率最好是115200

网友B:
ch340是USB转TTL模块吧,32一般不用串口下载程序,即使使用串口下载,也需要专门的下载软件和硬件电路。32下载程序一般使用st-link下载器或J-link下载器,连上以上下载器后,可识别到32.

网友C:
BOOT0和BOOT1是STM单片机上面的两个引脚,输入到这两个引脚的电平在下载程序时和正常运行时是不一样的

网友D:
用ch340转串口 电脑要装驱动。

楼主:
boot0在60脚,boot1在28脚。我把biot0接电源。boot1接地。点击连接,然后按rst建。电脑识别32成功。。

网友E:
安装一个ch340的驱动试试

网友F:
32单片机供电了吗?只接jlink不能给板子供电

网友G(2019-10-14):
CH340 TXD RXD接STM32 PA9和PA1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