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家用蓝牙音箱

楼主(2019-04-09):
不了解手机连接蓝牙音响设备播放音乐的过程,但最近想用单片机连接家里的蓝牙音箱,
上网无厘头的搜所了半天,还是没啥头绪,所以发帖还请各位前辈赐教,新人求教

网友A:
一般来说,就是蓝牙芯片进行实时的数据发送,接收端的单片机把接收到的音频用IIS总线传给解码芯片

网友A:
简单来说,手机通过蓝牙向音响实时发送音频文件,音响的单片机通过IIS总线与音频解码芯片(如WM8978)通信,解码芯片会把IIS总线上的数据流通过芯片上自带的音频DAC进行数模转换,最后经过功率放大电路,推动喇叭进行发声;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专用的IC,就是蓝牙和音频控制都在一块芯片上的,全部集成的了,编程方面主要是看芯片的内核是什么类型的单片机,这样就比较省事了。ATS2825,你去看一下这个IC的资料
但如果你是想自己搞一个电路,再用个单片机去通过蓝牙模块去控制音量上一曲之类,那就是有点大工程了,首先你要去看一下最低层的蓝牙协议,我试着看过,看不明白,中文版本的翻译似乎不怎么好,英文的看不懂。你还得看一下音频方面的DAC,这会让你走到“HI-FI”这一块,这一块坑很深,水很浑,我现在还在水边逛呢。

网友C:
单片机连接蓝牙串口模块,蓝牙串口模块连接蓝牙音箱

网友D:
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专用的IC,就是蓝牙和音频控制都在一块芯片上的,全部集成的了,编程方面主要是看芯片的内核是 ...

HI-FI这一块的水确实很深,如果没有点清醒理智的判断,烧钱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连接蓝牙串口模块,蓝牙串口模块连接蓝牙音箱

一开始是这么想的,利用HCO5模块来传输信息,但是试了几次发现HCO5连不上蓝牙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专用的IC,就是蓝牙和音频控制都在一块芯片上的,全部集成的了,编程方面主要是看芯片的内核是 ...

谢谢指导了,对于这一块没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连接家用蓝牙音响,实现播放音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