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 pwm电机调速、LED调光的电路原理图和PCB文件分享

楼主:
自己画的两路555pwm调压电路,我自己用来调光的输入DC5V/2A,两路分别调节冷白和暖白。555和MOS管用的贴片,电阻电容用的插接件,如果全部用贴片不容易画成单面,而且焊接也可能出现问题。输出加上LC滤波和续流二极管的话可以变成小型DC-DC降压电源(buck),板子十分小巧,由于已经实物已经在使用了被我用热缩管套起来了就只能展示下外面了。 电路最大输入电压18V,最大电流12A请配合散热。
AOD444贴片MOS管输出电流可达12A,工作在20W左右很轻松不怎么发热。

实测频率1666Hz,理论1430Hz,仿真1511Hz。
元件详细参数见原理图,减小C2和C22可以提高555产生的方波频率。

网友A(2019-05-12):
那么这个的程序是怎么下载进去的呢?
还是说只能是一个固定的频率?

网友B:
不需要下载,接好电路就可以的。

网友C:
建议在场效应管的D/S引脚并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的程序是怎么下载进去的呢?
还是说只能是一个固定的频率?

不涉及单片机编程只是ne555产生pwm利用可变电阻手动进行调节,如果要改变频率,可以减小C2和C22容值提高方波频率反之降低频率。

网友E:
说好的单面怎么又成了双面板了。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用两根跳线,把布局再改一下就成了真正的单面板。

网友F(2019-08-09):
可变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G(2019-11-03):
这个电路,如果把两个电位器改成,一个调两路灯的总亮度,一个改为调色温,更完美

网友H(2020-03-26):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I:
好东西!我在研究这个,希望能够成功。

网友J(2020-04-26):
研究研究哈,顶起来

网友K:
你这个电路  搞电子的能用来照明  ?  光不抖  ?
俩月眼就费了  ...........

网友L:
666,下载一下,自己也焊接一个实物试一下。感谢

网友M(2020-06-02):
我试过这个芯片,不稳定,有静电会变成触控开关了。在低电压的时候,轻轻碰一下可调电阻灯关了,再轻轻碰一下可调电阻类又亮了,当可调电阻调到最大,再碰不会关灯

网友N(2022-05-22):
做一个试一下。

网友O:
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P(2022-06-25):
电路很小巧!

网友Q(2025-10-09):
这个可以完全关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