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忙指正下我单片机电容值测试程序的错误

楼主(2019-04-09):
我的仿真只有第一档能够准确测量出电容容值,其余三挡不准确。请问是程序哪里出现错误了?能帮我指正一下吗?谢谢!

具体可查看附件。

档位        阻值                           量程

一档       R=77.2                        1~50微法

二挡       R=772                         0.1~5微法

三挡       R=7720                       0.01~0.5微法

四挡       R=77200                    0.00~0.05微法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库函数

#define DATA P0
sbit RW=P2^1;//1602写数据
sbit RS=P2^0;//1602写地址
sbit EN=P2^2; //1602工作使能
sbit b_test=P3^7;   //开始测量电容的按键输入
sbit _reset=P3^5;   //555时基芯片工作控制信号
unsigned int T_flag,N,C,i,Dis1,Dis0;
unsigned int b[6]={0X13,0X0D,0X00,0X00,0X25,0X16};   //显示C=00UF

/***********延时1MS******************/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m)
{unsigned int i;
for(mm;mm>0;mm--)
   for(i=100;i>0;i--);
}
/***************检查忙否*****************/
void Checkstates()
{
unsigned char dat;
RS=0;
RW=1;
do{EN=1;//下降沿
    _nop_();//NOP为单周期指令,延时1微妙
        _nop_();
    dat=DATA;
    _nop_();
        _nop_();
    EN=0;
}while((dat&0x80)==1);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wcomd(unsigned char cmd)
{
Checkstates();         //判忙
RS=0;        //命令
RW=0;         //写
DATA=cmd; //准备发送命令
EN=1;         //使能端为1时 ,允许数据交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0;         //完成数据交换,使能端电位拉低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at)
{
Checkstates();                 //判忙
RS=1;                //数据
RW=0;           //写
DATA=dat;
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0;
}
/*****************初始化********************/
void LCDINIT()
{
Delay1ms(5);
wcomd(0x38);//显示功能设置
Delay1ms(5);
wcomd(0x38);
Delay1ms(5);
wcomd(0x01);//清屏
Delay1ms(5);
wcomd(0x08);//关显示
Delay1ms(5);
wcomd(0x0c);//开显示,不开光标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a[12]={0X4D,0X45,0X41,0X53,0X55,0X52,0X45,0X4D,0X45,0X4E,0X54,0X53};//显示measurements
LCDINIT();
for(i=0;i<12;i++)//写显示第一行
  { wcomd(0x80+i);         //0x80di第一行第一个字符的地址
    Delay1ms(1);
    wdata(a[i]);
    Delay1ms(1);
   }

for(j=0;j<6;j++)//写显示第二行
{
  wcomd(0xc0+j); //第二行第二个字符地址
  Delay1ms(1);
  wdata(0x30+b[j]);
  Delay1ms(1);
  }
Delay1ms(150);

}
void main()
{
  EA=1;                          //打开全部的中断控制,并开启外部中断允许
  TMOD=0x09;                        //T0为16位计数工作方式1
  IT0=1;                            //设置外部中断的触发的方式为脉冲触发
  TH0=0x00;
  TL0=0x00;
  T_flag=0;
  _reset=0;
  while(1)
  {
    while(!b_test)                   //如果有测量按键输入就往下执行
    {
     i=0;
     _reset=1;                      //启动555时基芯片
     EX0=1;          //开启中断0
     while(_reset)   //超出等待时间,中断还没有过来,就退出
      {
       i++;
       if(i>5000)   //设置最长等待时间
        {
         _reset=0;  //最长等待时间到还没有中断,停止555
        }
      }
     if(N<100)         //如果计数值小于100,显示SM,表示应换用小一点的量程
      {
       b[3]=0X1D;
       b[2]=0X23;
      }
     if(N>5000)        //如果计数值大于5000,显示LA,表示应换用大一点的量程
      {
       b[3]=0X11;
       b[2]=0X1C;
      }
     if(N>=100 && N<=5000)
      {
       C=N/100;         //计算电容的大小
       b[2]=C/10;       //计算电容值的十位
       b[3]=C-b[2]*10;  //计算电容值的各位
      }
     }
    Display(); //显示电容的大小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第一次中断开始计数,第二个中断停止计数
{
  T_flag=!T_flag;
  if(T_flag==1)
  {
   TR0=1;         //开始计时
  }
  if(T_flag==0)
  {
   TR0=0;         //停止计时
   EX0=0;         //关闭中断
   _reset=0;      //停止发出方波
   N=TH0*256+TL0; //计算计数器的值
   N=N*5/3;
   TH0=0x00;      //恢复初值
   TL0=0x00;
  }
}

网友A:
问一下:你是如何保证:开始与结束刚好是一个周期?
提示:振荡第一个波的周期,与其它的周期可能存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是如何保证:开始与结束刚好是一个周期?
提示:振荡第一个波的周期,与其它的周期可能存在不同 ...

利用电容充放电,然后555芯片输出方波控制中断0,同时计数器对方波进行计数,由此算出方波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是如何保证:开始与结束刚好是一个周期?
提示:振荡第一个波的周期,与其它的周期可能存在不同 ...

基于AT89C51单片机和555芯片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设计一电容测量电路,这种测量方法主要是通过一块555芯片来测量电容大小。让555芯片工作在直接反馈无稳态的状态下,555芯片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其频率的大小跟被测量的电容之间的关系是:f=0.772/(R*Cx) ,固定R的大小,其公式就可以写为:f=k/Cx,只要能够测量出555芯片输出的频率,就可以计算出测量的电容。计算频率的方法可以利用单片机的计数器T0和中断INT0配合使用来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