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c单片机实现SPWM逆变的问题

楼主:
SPWM逆变产生正弦波的单极性调制方法主要有两种,见图1和图2.如果利用图二的调制方式的话,要产生一路SPWM(高频)波和一路PWM(50Hz)波即可
选择的芯片本身带cpp和SPWM模块,那如何同时产生两路频率不同的方波?

网友A(2019-04-10):
讲错了,利用图1时,要产生一路高频SPWM波和一路低频50hz方波。

网友B(2020-01-26):
SPWM可以用PCA的PWM,低频方波用定时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