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7021废弃的LCD19264液晶制作温湿度显示,实物&单片机代码开源

楼主(2019-04-10):
准备整采用19264液晶显示的甲醛、万年历、温湿度桌面时钟,发现家里有闲置的建行19264可用。
参考网络上的程序,自己做一定调整,先放出温湿度显示的源码,供大家欣赏,已做分享和记录。

实物图:

传感器真身

传感器真身

传感器真身

温湿度显示

温湿度显示

温湿度显示

背部接线

背部接线

背部接线

下雨的车内

下雨的车内

下雨后的车内数据

假想主界面1:

液晶驱动UC1604c
lcd引脚线序
1 升压输出
2 电容1
3 电容2
4 电容2
5 电容1
6 vcc
7 gnd
8 cs片选
9 cd(rs)寄存器选择
10 rst复位
11 sck
12 sda
不同批次的液晶屏,引脚排列可能不同。前五个引脚就不说了,看电路板很容易看出来,vcc和gnd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行了,与那个8引脚芯片的5、6脚相连的肯定是sck和sda,剩下3个引脚的就算顺序全部打乱,排列组合只用6种,全都试一遍,绝对能得出结论。

#include "si702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h>

void delay_x_us ( void )//(1+2)*60=180指令周期 180us
{
        char x=60;
        for ( ; x>0; x-- )
                _nop_();
}

//函数名称: start_i2c
void start_i2c ( void )
{
         SI7021_SDA_HIGH();
        delay_x_us();
        SI7021_SCLK_HIGH();
        delay_x_us();
        SI7021_SDA_LOW();
        delay_x_us();
        SI7021_SCLK_LOW();
        delay_x_us();
}
//函数名称: stop_i2c
void stop_i2c ( void )
{
        SI7021_SDA_LOW();
        delay_x_us();
        SI7021_SCLK_HIGH();
        delay_x_us();
        SI7021_SDA_HIGH();
        delay_x_us();
}
//函数名称: send_1byte
//函数功能: 写一个字节到si7021芯片
bit send_1byte ( unsigned char send_data )
{
        unsigned char bit_cnt;
        bit        b_ack=0;
        unsigned char i=200;

        for( bit_cnt=0; bit_cnt<8; bit_cnt++ )
        {
             SI7021_SCLK_LOW();
             if ( (send_data<<bit_cnt)&0x80 )
                         SI7021_SDA_HIGH();
             else SI7021_SDA_LOW();
                 delay_x_us();
             SI7021_SCLK_HIGH();
             delay_x_us();
        }

        delay_x_us();
        SI7021_SCLK_LOW();
        SI7021_SDA_HIGH();
        delay_x_us();
        delay_x_us();
        SI7021_SCLK_HIGH();
        delay_x_us();

        i = 200;
        while ( i-- )
        {
                delay_x_us();
                if(SI7021_SDA==0)
                {
                        b_ack = 1;
                        break;
                }
        }

        if ( i == 0 ) b_ack = 0;

        SI7021_SCLK_LOW();
        delay_x_us ();

        return b_ack;
}

//函数名称: read_1byte
//函数功能: 从si7021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1byte (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_value=0;
        unsigned char bit_cnt;

        for ( bit_cnt=0; bit_cnt<8; bit_cnt++ )
        {
           SI7021_SCLK_HIGH();
           delay_x_us();
                 read_value <<= 1;

           if ( SI7021_SDA==1 )
                         read_value +=1;

           SI7021_SCLK_LOW();
        }
        return (read_value);
}
//函数名称:master_i2c_ack
//函数功能:MCU应答从器件
void master_i2c_ack ( void )
{
        SI7021_SDA_LOW();
        delay_x_us();
        SI7021_SCLK_LOW();
        delay_x_us();
        SI7021_SCLK_HIGH();
        delay_x_us();
        SI7021_SCLK_LOW();
        delay_x_us();
        SI7021_SDA_HIGH();
        delay_x_us();
}
//函数名称:master_i2c_noack
//函数功能:MCU不发送应答信号到从器件
void master_i2c_noack ( void )
{
        SI7021_SDA_HIGH();
        delay_x_us();
        SI7021_SCLK_HIGH();
        delay_x_us();
        SI7021_SCLK_LOW();
}
//函数名称:measure_si7021
//函数功能:HOLD MASTER模式下读取温湿度
int measure_si7021 ( unsigned char model)
{
        int i,reda;
        //发起始信号
        start_i2c();
        if ( 0== send_1byte ( SALVE_ADDR ) )//写slave addr
        {
                return 0;
        }

        if ( 0 == send_1byte( model ) )//measure cmd
        {
                return 0;
        }
        //默认湿度转换时间为10~12ms 温度 6~10ms
        i = 600;        //600*180=108ms        非准确延时
        while ( i-- )
                delay_x_us ();        //温湿度数据转换延时等待(延时参照手册,此处仅为测试)

        start_i2c ();                                 //重新发起始信号
        if ( 0==send_1byte(SALVE_ADDR+1) ) //读命令
        {

                return 0;
        }

        reda= read_1byte ();//读取温湿度的高位字节
        //mcu应答
        master_i2c_ack ();
        reda=reda*256+read_1byte ();//读取温湿度的低位字节数据,与高位进行加和;
        //mcu无应答
        master_i2c_noack ();

        //mcu应答->read_1byte()读取校验值->mcu无应答

        //发送停止位
//        value->uint = 0x7890;
        stop_i2c ();
        if(model==TEMP_HOLD_MASTER)
        {
                //return reda;
                reda=10*((float)(175.72*(float)reda)/65536-46.85);

        }else if(model==HUMI_HOLD_MASTER)
                reda=10*((float)(125*(float)reda)/65536-6);
        return reda;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Keil工程源码:
类似主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27356-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9097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35520-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326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00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59981-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29947-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2400-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8846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3637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8023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78374-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51707-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55801-1.html

网友A(2020-05-12):
LCD屏,还是OLED屏?

网友B(2023-11-24):
手上正好有一个,下载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C:
如何移植到stm32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