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点亮一个灯,电路这样接为什么不对?

楼主:
如题,给P1.0口低电平,灯不亮

网友A(2019-04-10):
电阻用多大的?  供电多少 3.3 还是5v?  条件不讲清楚, 代码也不贴。 没有帮得了你哦。

网友B:
P1.0口置0灯亮

网友C:
关键看电源电压是多少?绿色蓝色白色LED一般导通电压大于3V,可能是3.4V,你用3.3V电源,绿色LED可能不亮。

网友D:
不亮的原因是:你连元件参数都不知道给

网友E:
电路接错了,怎么会亮

网友E:
1.需要供电
2.电阻可能过大
3.电路连线有问题

网友F:
电阻大小还有led的供电电压要选对,你的连参数都不给

网友G:
电阻多大?

网友H:
你测下P1.0电压是多少,检查下LED,电阻才能找到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电路接错了,怎么会亮

应该怎么接?

网友I:
电阻5k,电压5v,程序代码不用给吧?就是把P1.0置0而已,而且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重点

网友J:
从你P1.0可以看出是51单片机,不亮原因有3:  1、供电不是5V; 2、端口配错;  3、电阻过大(电流不够)或过小(短路),建议阻值1K--5.1K;  4、LED灯坏了或者接反了。 下次问问题,请把参数给出来,难道让大伙去猜吗?

网友K:
电路是错的,亮不了,兄弟。

网友L:
电路直接短路,怎么会亮

网友M:
vcc接1k电阻,电阻另一端接led的正极。单片机的io口接led的负极,单片机通电时io口默认高电平,此时led不灯,当程序给io口低电平时灯才会亮

网友N:
电阻过小短路啦,电路都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电阻5k,电压5v,程序代码不用给吧?就是把P1.0置0而已,而且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重点

对比一下。学习一遍LED点亮条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电路是错的,亮不了,兄弟。

应该怎么接?

网友P:
你LED一端接电,一端去接地

网友I: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灯不亮的原因是发光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Q:
电路图是对的 可是你没给出零件的参数呀 检查方法是1测量p1.0口是否低电平如不是则单片机程序错误 2手动短路p1.0口灯不亮就需要检查你的电源和电阻与LED灯组成的回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R:
电源 电阻 参数标出来,程序发出来  才好解决。你这个粗略估计是电阻阻值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