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设置及说明

楼主(2019-04-10):
模块的VCC,GND,TXD,RXD与单片机的VCC,GND,RXD,TXD连接
ESP8266模块是3.3V供电! 切记请勿接5V ! 模块从FLASH启动进入AT系统,必须将CH-PD引脚直接VCC(不接的情况下,串口可能无数据),其余三个引脚可选择悬空。(GPIO0为高电平代表从FLASH启动,GPIO0为低电平代表进入系统升级状态,此时可以经过串口升级内部固件 RSTGPIO16)可做外部硬件复位使用)。
测试系统不同,接线方法也选择多多,请各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推荐接法:必须将CH-PD引脚接VCC后,将UTXD,GND,VCC,URXD连上USB-232(注WIFI模块与USB-232转换工具两者的TXDRXD交叉接)即可进行测试。

新购卖回来的WIFI模块波特率是115200在本设计中,单片机的串口中断的波特率设为9600,切记在将ESP8266模块与单片机硬件连接之前,先用USB-TTL模块连接好ESP8266模块,ESP8266模块用AT命令改为9600的波特率。
使用的命令:
AT+UART=9600,8,1,0,0
注:命令后必须加回车换行,之后点发送
接收窗口返回:OK 时,设置才算成功,如下图:

当接收窗口收到
AT+UART=9600,8,1,0,0
OK
这时,必须把串口调试软件的波特率改成9600,同时需要把WIFI模块的电切断,之后重新上电来检验WIFI模块的波特率设置成功否,使AT使命:
AT
接收窗口返回:OK
注:命令后必须加回车换行,之后点发送。
接收窗口返回:OK 时,设置才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