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C12C5A60S2单片机控制LCD显示数字外加电位器可调 求帮助

楼主(2019-04-10):
怎么用STC12C5A60S2控制LCD12864显示数字外加用电位器可调LCD12864上面的数字从1到1000都可调.

网友A:
你好!
外接电位器,是接在 AD 采集端口吧;
不过数字可能会跳变,不能完全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外接电位器,是接在 AD 采集端口吧;
不过数字可能会跳变,不能完全连续!

能来的程序控制解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