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段单片机按键函数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10):
#include "key_m.h"

//函数声明
unsigned char Key_Map(unsigned char _key);
#if KEYVALUE_MIR_123A
unsigned char KEY_Mir_123A(unsigned char _key);
#endif
#if KEYVALUE_MIR_ABCD
unsigned char KEY_Mir_ABCD(unsigned char _key);
#endif
#if KEYVALUE_ROT_CW90
unsigned char KEY_Rot_CW90(unsigned char _key);
#endif

//------------------------------------------------
// 函数介绍: 扫描矩阵键盘,并返回按键值
// 输入参数: mode:0不支持连续按键;1支持连按
// 返 回 值: 0无按键,其他有对应按键按下
// 修订版本:V1.1
//------------------------------------------------
unsigned char KeyScan(bit mode)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static bit key_up = 1;
        char a = 0;
        GPIO_KEY=0x0f;//P1.7|P1.6|P1.5|P1.4拉低
        if((GPIO_KEY!=0x0f)&&key_up)//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key_up = mode;
        delay_ms(1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x80;break;
                                case(0X0b):        KeyValue=0x40;break;
                                case(0X0d): KeyValue=0x20;break;
                                case(0X0e):        KeyValue=0x10;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0x08;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0x0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0x02;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0x01;break;
                        }
                }
        }
    else if(GPIO_KEY==0x0f)//按键松手检测
    {
        key_up = 1;
    }
          //以上返回为16进制行列值(1,2,4,8)X(1,2,4,8)
    KeyValue = Key_Map(KeyValue); //返回字符按键值

//对于按键的镜像和旋转都可以用这3个函数组合而实现
#if KEYVALUE_MIR_123A
        KeyValue = KEY_Mir_123A(KeyValue);
#endif
#if KEYVALUE_MIR_ABCD
        KeyValue = KEY_Mir_ABCD(KeyValue);
#endif
#if KEYVALUE_ROT_CW90
    KeyValue = KEY_Rot_CW90(KeyValue);
#endif

    return KeyValue;

楼主:
KEY_M.H

当前版本V1.4

按键分布:
P14 P15 P16 P17
  |   |   |   |
--1---2---3---A--P10
  |   |   |   |
--4---5---6---B--P11
  |   |   |   |
--7---8---9---C--P12
  |   |   |   |
--*---0---#---D--P13
  |   |   |   |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返回值为位行列位置,如0x14位第1行第2列按键按下;
如果为0则无按键按下

可以配置按键值重映射为字符‘0’,‘1’,‘2’,,,‘D’
#define KEYVALUE_REMAPE 1

如果分布不正确,可以定义旋转和镜像分布

Copyright (c) 2017-2027 Quan's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KEY_M_H_
#define _KEY_M_H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如果使用按键重映射,定义为非0
//无按键事件返回值为数值0x00
#define KEYVALUE_MIR_123A 1 //123A方向镜像分布
#define KEYVALUE_MIR_ABCD 0        //ABCD方向镜像分布
#define KEYVALUE_ROT_CW90 1        //顺时针旋转90度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KEY P1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bit mode);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