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汉化 系统参数设置,选择本地字库即可

楼主:
系统参数设置,选择本地字库即可

网友A(2019-04-10):
设置完成需重启AD

网友B(2020-06-11):
如果一开始学习有困难,汉化确实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但不要依赖汉化,最好能够换成英文,一是因为汉化并不完全,仍有一部分是英语,日常工作中还是要与英文打交道,二是做电子的如果连这些简单固定的词汇都不想去学,那就没必要入这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