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ADC转换,内部参考电压设置和输出不同?

楼主:
在使用AD转换时,将参考电压设置为内部2.5V,但是在内部参考电压输出脚上测的电压是3.3V,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9-04-11):
查看手册上的AD部分原理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手册上的AD部分原理框图

我看了收册然后配置的寄存器,但是还是输出3.3V

网友C(2019-12-26):
输入单片机最大只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