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ov7725上传PC的源程序

楼主(2019-04-10):
能够实现将ov7725的图像上传到上位机,上位机使用原子带的就行,速度比较慢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v7725/ov7725.h"
#include "./lcd/ili9341_lcd.h"
#include "./usart/usart.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extern uint8_t Ov7725_vsync;

uint64_t Task_Delay = 20000;

extern OV7725_MODE_PARAM cam_mode;

int main(void)
{

//        float frame_count = 0;
        uint8_t retry = 0;
//        uint16_t x,y;

        /* 液晶初始化 */
//        ILI9341_Init();
//        ILI9341_GramScan ( 3 );

//        LCD_SetFont(&Font8x16);
//        LCD_SetColors(WHITE,BLACK);

//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显示字符串示例*******/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0),"BH OV7725 Test Demo");

        USART_Config();
        SysTick_Init();
        /* ov7725 gpio 初始化 */
        OV7725_GPIO_Config();

        /* ov7725 寄存器默认配置初始化 */
        while(OV7725_Init() != SUCCESS)
        {
                retry++;
                if(retry>5)
                {
//                        printf("\r\n没有检测到OV7725摄像头\r\n");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No OV7725 module detected!");
                        while(1);
                }
        }

        /*根据摄像头参数组配置模式*/
        OV7725_Special_Effect(cam_mode.effect);
        /*光照模式*/
        OV7725_Light_Mode(cam_mode.light_mode);
        /*饱和度*/
        OV7725_Color_Saturation(cam_mode.saturation);
        /*光照度*/
        OV7725_Brightness(cam_mode.brightness);
        /*对比度*/
        OV7725_Contrast(cam_mode.contrast);
        /*特殊效果*/
        OV7725_Special_Effect(cam_mode.effect);

        /*设置图像采样及模式大小*/
        OV7725_Window_Set(cam_mode.cam_sx,
                                                                                                   cam_mode.cam_sy,
                                                                                                   cam_mode.cam_width,
                                                                                                   cam_mode.cam_height,
                                                                                                   cam_mode.QVGA_VGA);

        /* 设置液晶扫描模式 */
//        ILI9341_GramScan( cam_mode.lcd_scan );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OV7725 initialize success!");

        Ov7725_vsync = 0;

        while(1)
        {
                        /*接收到新图像进行显示*/
                        if( Ov7725_vsync == 2 )
                        {
//                        frame_count++;
                                FIFO_PREPARE;                          /*FIFO准备*/
                                /*60秒采集一帧图像通过串口1发送出去*/
                                if(Task_Delay == 0)
                                {
                                        while(SUCCESS != ImagCatch(cam_mode.lcd_sx,
                                                                         cam_mode.lcd_sy,
                                                                         cam_mode.cam_width,
                                                                         cam_mode.cam_height));                        /*采集并显示,等待串口1图像数据发送完成,*/

                                        Task_Delay = 60000;
                                }
                                Ov7725_vsync = 0;
                        }
        }
}
                /*每隔一段时间计算一次帧率*/
//                if(Task_Delay == 0)
//                {
//                        printf("\r\nframe_ate = %.2f fps\r\n",frame_count/10);     //计算帧率
//                        frame_count = 0;                                                                                                    //帧数清零
//                        Task_Delay = 10000;                                                                                                    //10秒定时中断
//                }

网友A:
请问这个用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A:
请问PC和STM32通过什么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