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制作流水灯遇到问题,仿真对的 焊接实物不行

楼主(2019-04-10):
电路仿真对了,焊好的板子不行,灯的一端接1k电阻,电源,一端接p0输出低电平也没用,我用测量p0电压是3.8v左右,发现只要不给单片机供电40管脚不接电源,灯可以亮,,,是不是板子哪里焊错了电源电压是5v的

楼主:
就按这个图

网友A:
上图说明

楼主:
谁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B:
IO口焊了上拉电阻没有?

网友C:
和LED串联的是限流电阻,1K太大了,换100欧姆的就可以了

网友D:
从图片上看是C01和C02的规格用错了导致单片机没有时钟振荡信号,所以单片机无法工作。C01和C02通常选用30pF左右的瓷片电容,复位电容选用10uF左右的电解电容,复位电阻选用10K。看图片目测3个电解电容都是10~47uf大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谁帮我分析分析

我的是低电平亮,高电平不亮,也要上拉电阻吗,p0口不是输出高电平亮才要上拉电阻,我感觉我的电阻和灯貌似充当了上拉电阻

楼主:
感觉单片机不能输出低电平,奇怪了

网友E:
灵魂走线啊

网友F:
没看到接上拉电阻,确保电路没焊错,晶振和复位电路,还有你单片机烧录程序成功没

网友G:
按你这图,要P1口为低电平时LED才会亮的

网友H:
1.查查晶振是否工作了,晶振边上的负载电容,不用电解电容,首先太大,其次有极性。负载电容一般选用30pf。2.40P是C51的电源引脚,不接电源,灯会亮,没说清楚,我理解应该是通电全部亮,C51上电复位IO口记得是高电平,因此上电后,LED不会亮。

网友H:
3.补充下,感觉是晶振没起振,单片机不工作。

网友I:
晶振电容多大,一般不会用电解电容,电容值越小越好,大概20PF左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上看是C01和C02的规格用错了导致单片机没有时钟振荡信号,所以单片机无法工作。C01和C02通常选用30 ...

晶振两边都有2v左右的电压,算是正常工作吗,这个一般怎么看,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上看是C01和C02的规格用错了导致单片机没有时钟振荡信号,所以单片机无法工作。C01和C02通常选用30 ...

呵呵~~~看的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接上拉电阻,确保电路没焊错,晶振和复位电路,还有你单片机烧录程序成功没

程序是成功了,我确定

网友K:
电路图上用 P1 口,楼主却用 P0 口,这么弄得改程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晶振电容多大,一般不会用电解电容,电容值越小越好,大概20PF左右就行

1uf,都是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图上用 P1 口,楼主却用 P0 口,这么弄得改程序电路

是的,我都试过了,会不会是哪里没焊接好,我决定明天重新焊接一个板子,把电容啥都换换,吸取经验,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L:
其一你你LED是绿色的!压降是3伏,而你用的限流电阻是1K的! 其二你的最小系统时钟电路用的电容不对,应选用22pf-30pf的瓷片电容。

网友M:
我有点楞逼,焊了单片机底座不把单片机放上去单独焊单片机,而且感觉单片机没接地,也就是20引脚,vcc好像也没有,晶振电路电容好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