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uchar code table[],括号里的什么意思?我实在是搞不懂

楼主(2019-04-10):
uchar code Data_T[]={//AD数值对应的温度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11*///此范围内为无效值,读到的数据为---7
0x89,0x88,0x87,0x86,0x85,0x84,0x83,0x82,0x81,/*12-20*/                                //此范围内为负温度值-9~-1
0,1,2,3,4,5,6,6,7,8,                  /*21-30*/                                                                //以下为正温度0-111
9,9,10,11,11,12,13,13,14,15,  /*31-40*/
15,16,17,17,18,18,19,19,20,21,/*41-50*/
21,22,22,23,23,24,24,25,25,26, /*51-60*/
26,27,27,28,28,29,29,30,30,30, /*61-70*/
31,31,32,32,33,33,33,34,34,35, /*71-80*/
35,36,36,36,37,37,38,38,39,39, /*81-90*/
39,40,40,41,41,42,42,42,43,43, /*91-100*/
44,44,44,45,45,46,46,47,47,47, /*101-110*/
48,48,49,49,49,50,50,51,51,51, /*111-120*/
52,52,53,53,54,54,54,55,55,56, /*121-130*/
56,57,57,57,58,58,59,59,60,60, /*131-140*/
60,61,61,62,62,63,63,64,64,65, /*141-150*/
65,65,66,66,67,67,68,68,69,69, /*151-160*/
70,70,71,71,72,72,73,73,74,74, /*161-170*/
75,75,76,76,77,78,78,79,79,80, /*171-180*/
80,81,82,82,83,83,84,85,85,86, /*181-190*/
87,87,88,89,89,90,91,91,92,93, /*191-200*/
94,94,95,96,97,98,99,99,100,101,/*201-210*/
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        /*211-220*/
};

网友A:
看C语言“数组”部分。

网友B:
按照我的理解,你使用了一个温度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的输出量是一个模拟量,利用AD转化以后,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然后利用数字量查表可以得出当前的温度。你这个数组的记录了不同的数字量对应的温度值,举个例子,假设外部温度为6°C,那么你得到的AD转换以后的值应该是27或者28,然后利用这个AD值去索引这个数组就可以得出温度是6°C。

网友C:
这个数组相当于一个表格,从温度传感器得到的AD值不能直接代表温度值;并且是非线性,无法用固定公式计算。所以根据已知参数制作相当于表格的数组,通过查表法就得到具体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