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H89F5162单片机的蓝牙控制小车程序+PCB设计

楼主(2019-04-10):
  主控芯片为深联华SLH89F5162,开发环境为Keil 4;测距方式为超声波回声测距,使用模块HC-SR04完成;通讯方式为蓝牙2.0,车体使用HC-05蓝牙串口模块,PC使用自带蓝牙适配器;总电源使用2节3500mAh/3.7V的UltraFire锂离子充电电池串联供电;MCU电源则由LM7805稳压芯片对7.4V总电源进行处理后供给;车体驱动电机使用2个减速比为1:48的6~9V直流有刷电机,驱动使用TOSHIBA-ULN2003APG芯片;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LH89F5162.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car.h"
#include "hc05_slh.h"
#include "command.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usart.h"

/*超声波模块*/
#define MAXTIME  65535 //最大计时时间
#define TICKTIME 55295//一次中断5ms 11.0592 1T
#define ECHOF P0_1
#define FRONT P3_6

/*PWM模块*/

/*全局变量*/
extern u8 totalengine;
DataSet mydata;//距离+温度数据
static u8 car_order;
u8 buf[3];//串口1输入缓存
static u16 SoundSpeed=331;//声速 单位m/s
static u8 rangeflag=0,timecnt=0; //距离标志位

/*获取前方的距离*/
void GetFrtDist()
{
        SoundSpeed=331+(u16)(0.61*mydata.temp.temp_f);//更新声速

        FRONT=1;delay_us(30);FRONT=0;
        while(ECHOF==0)//等待高电平到来
        {
                TH0=(65535-MAXTIME)/256;
                TL0=(65535-MAXTIME)%256;
                TR0=1;
                if(timecnt==1) {timecnt=0;mydata.dist[2]=255;return;}        //超时设置为255
        }
        TR0=0;
        TH0=(65535-MAXTIME)/256;
        TL0=(65535-MAXTIME)%256;
        TR0=1;
        while(ECHOF==1);TR0=0;//直到高电平结束停止计数
        if(rangeflag==1) {mydata.dist[2]=255;rangeflag=0;}
        else mydata.dist[2]=(u8)(SoundSpeed*(65535L*timecnt+TH0*256+TL0+MAXTIME-65535)/11/10000)/2;//单位厘米

}

void main()
{
        /*系统引脚设置*/
        EA=1;//打开所有中断

        /*初始化蓝牙波特率9600*/
        HC05_Init(96);
        /*定时器T0中断设置*/
        TMOD=0;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0,用于测距
        TH0=(65535-MAXTIME)/256;
        TL0=(65535-MAXTIME)%256;
        IPL0=0;IPH0=0;
        ET0=1;//T0允许中断

        /*定时器T2中断设置*/
        T2MOD=0x00;                   //设T2引脚为普通方式,递增计数,用于小车转弯,优先级次高
        T2CON=0;
        TH2=(65535-TICKTIME/5)/256;
        TL2=(65535-TICKTIME/5)%256;
        RCAP2H=(65535-TICKTIME/5)/256;
        RCAP2L=(65535-TICKTIME/5)%256;//重载值 每次重载1ms
        ET2=1;//T1允许中断        中断服务程序在system.c中
        /*PWM设置 使用PWM0:P4.6 PWM1:P2.7*/
        PWM0CON=0;
        PWM0CON|=0x31;//打开PWM0引脚功能 16分频 BIT4_5控制分频系数
        PWM0P=0xff;//256×时钟周期 12MHZ 16分频 对应于12khz/16=750hz
        PWM0D=0;
        PWM1CON=0;
        PWM1CON|=0x31;//打开PWM1引脚功能
        PWM1P=0xff;
        PWM1D=0;

        /*初始化后部距离数据为0*/
        mydata.dist[0]=0;
        mydata.dist[1]=0;
        mydata.dist[2]=0;
        mydata.dist[3]=0;

    DS18B20_GetData(&mydata);//仅在开机时启动18B20一次获取温度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DS18B20_GetData(&mydata);//必须读2次才能读到正确值
        if(mydata.temp.temp_f>40.0||mydata.temp.temp_f<-20.0) mydata.temp.temp_f=15.0;

        while(1)
        {
                /*温度信息*/
                DS18B20_GetData(&mydata);
                if(mydata.temp.temp_f>40.0||mydata.temp.temp_f<-20.0) mydata.temp.temp_f=15.0;

                /*避障信息*/
                GetFrtDist();
                if(mydata.dist[2]<=50&&car_order==GOAHEAD)
                {
                        Car_Stop();
                        car_order=STOP;
                }
                else
                {
                        Car_Move(car_order);
                        if(car_order==GOAHEAD) delay_ms(100);
                        else {delay_ms(25);car_order=STOP;}
                }

                /*发送距离温度和位移方式*/
                Send_Data(mydata);
                Send_Stat(car_order);

        }

}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65535-MAXTIME)/256;
        TL0=(65535-MAXTIME)%256;
        timecnt++;
        if(timecnt==2) {timecnt=0;rangeflag=1;TR0=0;}//超时啦

}

void Process_Input(u8 recdata)
{
        static u8 read_cnt=0;//需要读取的字节数
        static u8 flag=0;//1为stat 2为data 3为mode

        if(read_cnt==0 && recdata<=0x80) return;//丢弃首次无效数据
        else if(read_cnt==0 && recdata>0x80 && recdata<0x8f)//read_cnt为0 收到有效起始字节
        {
                read_cnt=recdata&0x0f; //记录要读取的字节数
                switch(recdata)//设置要读取的字节类型
                {
                        case STAT:
                                   flag=1;break;
                        case MODE:
                                   flag=3;break;
                }
        }
        else if(read_cnt>0)//read_cnt不为0 正在接收数据
        {
                /*根据flag值判断读取字节的类型*/
                if(flag==1)//stat
                {
                        switch(recdata)
                        {
                                case START:
                                           car_order=START;break;
                                case GOAHEAD:
                                           car_order=GOAHEAD;break;
                                case GORIGHT:
                                           car_order=GORIGHT;break;
                                case GOLEFT:
                                           car_order=GOLEFT;break;
                                case ACCEL:
                                           totalengine=(totalengine>=0xff-0x20)?0xf0:(totalengine+0x20);break;
                                case SLOWD:
                                           totalengine=(totalengine<=0x4f+0x20)?0xbf:(totalengine-0x20);break;
                                case STOP:
                                           car_order=STOP;break;
                                default:
                                                flag=0;read_cnt=0;return;//如果第二个字节错误则清除所有标志位
                        }
                        read_cnt--;
                        flag=(read_cnt==0)?0:flag;
                }

        }
}
//usart1中断服务程序
//只处理接收数据
void EUSART1_Interrupt() interrupt 9
{
        u8 recdata=0;//串口1数据
        recdata=SBUF1;
        //EUSART1_SendByte(recdata);
        Process_Input(recdata);
        RI1=0;
……………………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有成品吗?